电机问题请教(已上视频)

楼主(2012-05-04):
我的小闪电是套装的,配置如下,电机2040 KV3835,50A无牌电调,花牌3S 11.1V 2200MAH,25C电池,430铜桨,GT3B遥控。感觉速度一般。如将电机的KV值换成3000左右,速度会不会有所上升?想换2445电机,但找不到水冷套,不知如何提升速度?请大家指教小弟。

楼主:
视频稍后传

网友A:
如果你的是43CM的小闪电,那么就是和我的一样的,我的装外转HG2223 2800KV 3S  50A电调,32胶桨  水花大概接近2米,刚开始很爽的,但转弯容易翻船,现在我习惯了他的速度,感觉不过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43CM的小闪电,那么就是和我的一样的,我的装外转HG2223 2800KV 3S  50A电调,32胶桨  水花大概接近2米,刚开始很爽的,但转弯容易翻船,现在我习惯了他的速度,感觉不过瘾了。

我的也是43CM的。外转子用电机座散热效果如何呀?

楼主:
今天 已定了个KV2300的2040电机,看看有无效果。

网友:
43CM,散热还行,用3500KV的HG2223,快就一个字,但要用80A电调  3S

网友:
这船我去年玩过  也是跟你一样的    我买当时是卖家是配的2040  KV2600的电机   电调是XXD的  楼主的也是吧  我果断上了4S  2200电池   速度超快   电机电调也没有事   之后就一直4S玩了  楼主换底KV电机后不妨试试4S    问一下楼主是哪里的   听着像客家话啊   我是梅州的   现在玩O艇  和虾

楼主:
楼上老乡呀,我梅县的,现在广州。现在买低KV的就是准备上4S,哈

网友:
是的 啊   我也梅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