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的水花问题试船结果。(有视频)

楼主(2012-05-04):
原帖:O艇 的水花为什么这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3081&extra=page%3D2

经过调整轴的入水角度,基本的得到解决,再不是原来的拖着一条水带了。
感谢各位的指教,特别感谢原帖14楼MIYO的数据。
傍晚时分,冲冲忙忙带公园的人工湖试了一下,手机录得视频经优酷转码
后只有几秒的声音,只好做个视频捕捉再上传,画面质量差,将就着看吧。
轴角加大后,船比原来慢了不小,比较趴水,不知耗电大了多小。
船没安装水刀和压水板。432铜桨(这个桨原来也试过的)

因为新人没有发视频的权限,请有权限的帮忙发一下,谢谢!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xMjI1Njk2.html

试船的人工湖

网友:
放慢速度只求水花好看?

网友A:
速度不错,水花也不错,速度有多少?原来的速度有多少?

楼主:
我暂时没有办法,只是证明一下水花与桨位有关。

入模=折腾,真理名言啊!

网友A:
我的船虽然速度不快,但水花也飞出来,可是水花是往一边歪的,是不是转速不够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错,水花也不错,速度有多少?原来的速度有多少?

原来初装的时候,出轴72MM的,船比现在快多了,出现下图的水花(摄影的)。
后来为了不让船太压头,改短了轴,减少了轴角,就出现水带,船也很快,离开水面的,现在又把轴角加大,真是折腾呀。

楼主:
这个壳30用B36的电机,软轴能做到90KM/H以上的。

我想试试用硬轴,B29的电机能做到多少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虽然速度不快,但水花也飞出来,可是水花是往一边歪的,是不是转速不够高的原因。

 你的电机买到没?半浸桨的水花表现很重要的,可是没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我是认为水花 要均匀发散,长而低,有力。

水花如果不发散,或好像我的带有一条水带;水花太高太多;电力消耗在抛射水的上面,
水花短,过早弯曲(抛物线)是因为抛射的速到不够,可能是电机的扭矩不够,转速不高。
水花如成水块,也证明雾化不好,半浸桨要工作在水雾状态效率才高。
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花如果不发散,或好像我的带有一条水带;水花太高太多;电力消耗在抛射水的上面,
水花短,过早弯曲(抛物线)是因为抛射的速到不够,可能是电机的扭矩不够,转速不高。
水花如成水块,也证明雾化不好,半浸桨要 ...

LZ跑的场地太小了....跟本極速都不到就要減速过弯了
水花高低是和以下幾点有关....
塑料桨会变型....用力时桨尾尖往後弯=减螺距 !
桨不配合適应转速範圍...
桨太大拖水...
桨太小打空泡
桨型推力角度有关...
二叶/三和四叶水花也不同的...

楼主:
C.K.Y 大师,你有没QQ。有油船的事找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但少上...因用手寫板...慢!!
qq 38173529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买到没?半浸桨的水花表现很重要的,可是没这方面的资料。

电机买到了,飞高B29 二手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