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距越长越好吗?还是短好?

楼主(2012-05-04):
听说轴距长比较稳定?

网友A:
我也同问,正准备下手650还是600还是550的好

网友B:
不怎么专业的问题

网友C:
轴距太长会导致刚性降低,有可能加剧振动和机架变形,影响机身的平稳。

楼主:
再顶问问,机子虽然是朋友的

网友:
越长载重会越大吧。当然动力是前提

网友D:
轴距长了,机架就不结实了。

网友E:
这个问题要全面考虑的.....
女人胸越大越好吗?身材、长相要综合考虑的......如果长的巨丑无比,她的胸再大你也不会觉得好吧.......

网友F:
不共振,不难带的情况下,大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