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砂轮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04):
五一节,去市场买了一台金鼎的150mm砂轮机,现场试验动平衡不错,放在柜台的玻璃台面上震动很小,还顺路买了片磨白钢刀的砂轮,回家后换上白砂轮,那个抖啊,后来用金刚石修整后还是震动的厉害,求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会不会是两边不一样的砂轮引起的震动,还是买的白砂轮有问题。

网友:
砂轮问题,再换

网友:
有道理砂轮有问题

楼主:
难道这新买的砂轮就这么废了?

网友A:
楼主你好!1首先你的砂轮机要安装固定后才可以装上砂轮开机运行!其次在砂轮机安装固定的前提下用金刚石修砂轮外圆及两侧面。经过以上两点你的砂轮机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楼主说的砂轮机抖动是因为没有安装固定砂轮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用金刚石修砂轮没有什么效果,和砂轮的质量关系不大!

还有楼主固定砂轮机时别忘了在砂轮下垫20CM厚的橡胶垫,目的也是减少震动!

网友:
试试加报纸找正砂轮与,固定夹片的接触面

网友:
原生砂轮都是这样的呃,除非专门搞过动平衡,不过一般买不到,或者咱们买的就是人家挑出来的。为啥这么说了,因为原配的砂轮拆装几次都没震动,新买的白砂轮就TM震的叫

网友:
砂轮机要先固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1首先你的砂轮机要安装固定后才可以装上砂轮开机运行!其次在砂轮机安装固定的前提下用金刚石修砂轮外圆及两侧面。经过以上两点你的砂轮机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楼主说的砂轮机抖动是因为没有安装固定砂轮 ...

说的很对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教,先把砂轮固定再说。

多谢楼上各位指教,先把砂轮固定再说。

网友:
砂轮问题的面大点。
你试试重新换个角度装砂轮,砂轮孔中间有的有点量,转个位好点。
振动太厉害的砂轮要么换了,要么修修看看,一般砂轮出厂应该要做平衡试验,因为砂轮在制造成过程中,肯定存在一定的重心偏离,象某些砂轮上带些小坑之类的就是调整用的,小厂子出的或者不合格的,有的差的很多,只能修整试试或者更换,没别的好办法。
砂轮安装好后,旋转时线速度很高,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砂轮危险系数很高,受过潮的砂轮有时也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