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短路插错线把B6烧了

楼主(2012-05-04):
脑子短路插错线把B6烧了,求鉴定烧坏的什么元件。

网友:
爽死了,又可以买新的啦!!!

网友:
121电阻 去电子市场买几个焊上就行了

网友:
恭喜LZ找到升级充电器的理由了!

网友:
没救了,20块钱收购尸体。: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逼我买A6吗,这种贴片元件才几分钱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逼我买A6吗,这种贴片元件才几分钱一个。

問題是幾個別人不賣給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幾個別人不賣給你啊~

这种贴片元件都是一百个起卖,一百个也就两三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贴片元件都是一百个起卖,一百个也就两三块钱而已。
找个废品拆拆估计有

网友:
120欧贴片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