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的发动机。不能拔掉火头。拔掉就灭

楼主(2012-05-04):
油针从半圈一直到两圈。全部试过了。都是这样。拔掉火头后最长不过30秒就灭了。

这个化油器到底要怎么调才调得好啊。、

另发现一个事。如果启动困难的话。在进气口滴两滴两甲醇就很好启动了。

另外。昨天晚上发动了。拔动到上顶点都不卡。今天晚上用手拔动一下。却觉得比较卡。拆开弄了一下。然后发动一会儿。又不卡了。不明白是为什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xODM4MjI0.html
不会发视频

楼主:
今晚录了个视频。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发动机富油了

网友:
能拿手一直捂住缸头,说明温度不高,发动机比较富油
你用手推油门的时候油门推到了多少?
建议把油门开到50%以上,最好全开,然后调整油针(应该是顺时针转),发动机转速会上升(不管往哪个方向转,反正就是往发动机转速上升的方向调),一直调到转速上不去为止。这个发动机低速贫油,高速富油,没有副油针,不好调,慢慢弄吧,祝你成功

网友:
燃油标准吗???自配?比例?还是成品?

网友:
油门全开调高速!

网友:
楼主说的是火头还是点火电啊?
如果去掉点火电就灭车,又不是转速很低很富油的话,应该是火头老化了

网友(2012-07-03):
回复 楼主:

油针从半圈一直到两圈。全部试过了。都是这样。拔掉火头后最长不过30秒就灭了....我也有个50元发动机,你的问题我遇到过,拔掉就灭火把油管拔掉在启动就OK了,可能发动机里德油太多让他烧完,我是这么做的,也可以把发动机倒过来让里面的油到活塞顶部,转动曲轴,再试下,我是这么解决的,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