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各位大哥3S-2200HA的电池和郎于2216-1100KV的电机可以上哪款滑翔机?

楼主(2012-05-04):
请教各位大哥3S-2200HA的
电池
和郎于2216-1100KV的
电机
可以上哪款
滑翔机
?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飞双鸭山的热气流滑翔机,电池建议换位2s 800mah。

网友A(2012-09-24):
双鸭山可以飞3m时光鸟,动力差不多。

网友B:
2米的利诚也不错

网友C:
2216kv1100可以飞起飞重量在850-1200克之间的滑翔机,但是不建议用2200电池,用1000-1500之间的电池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