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FMS的通道设定问题,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2-05-04):
用的是天6A的控装了FMS控用音频线连接加密狗到电脑上,但是校准遥控器的时候通道数字下面的蓝条都处于一半的状态。无论动控的那个通道对应的蓝条都没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设置有问题 反向要间隔打勾 好像是13 要么就24 你试试 所有的13和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