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保护问题

楼主(2012-05-04):
最近用到1.5kw伺服
电机
,驱动器说明书要求接隔离变压器,以降低电击伤人的可能。目前我的保护措施是2p开关带漏电保护器。根据漏电保护原理,如果其后加隔离变压器,那么漏电保护器就失去了作用,而只能在隔离变压器初级漏电时起保护作用。而1.5kw的隔离变压器,其能量也足以伤人。
请教诸位,隔离变压器和漏电保护器哪一个能更有效的保护操作人员安全?
不想把漏电保护器接到次级,如果漏电保护器接到次级,还需要一个初级开关,布局受限。

网友A:
这个是电力拖动的基础问题,建议不用隔离变压器,机器周边全部枕木厚板铺垫,JJ用紫铜编织线--电解铜板0.5平米-埋入地下周边木炭--摇表检测接地电阻0.01欧姆一下,绝对保你和你的员工人身安全!
--------估计目前JJ有轻微漏电,敏感圣体会感觉"麻",,,,

楼主:
机器不是机床,1.5kw单相供电,实验室用的。目前没有接地,有麻的感觉,实验室有接地,在那里麻的感觉应该没有。
现在主要是担心时间长久以后有漏电的情况,如果加上接地不可靠,可能会有人身损害。
漏电保护器和隔离变压器比较,对人身安全而言,哪一个可靠性更高?
驱动器厂家答复说,工控系统不用隔离变压器,就是垃圾。比较疑惑,我对电力拖动不熟,爱出汗,自身电阻比较低,所以不太愿意接触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