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12-05-04):
全部KDS原装货 电调 今天上电 啪的一下 接收机里面的一个电容烧掉了 万用表测得BEC电压9.6V ,是不是 电调坏了 才导致接收器烧掉的 要是换上新的电容那个接收器还能用么

网友A:
不行,电容只有稳压的作用,不能降压,正常时4.8-6V

网友B:
肯定是电调坏了才导致接收机烧坏,接收机最高电压6V
给接收机换个电容试试,能不能修好就看你ZR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