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满电的时候机头向左转, 飞行1分钟后 左转消失---已经解决

楼主(2012-05-04):
mcpx满电的时候机头向左转, 飞行1分钟后 左转消失, 什么问题??。

经仔细检查,原厂尾管已经开裂,139块钱没有了啊 , 自己换了实心的尾管,很丑,但总算是不转了,

楼主:
难道是尾电机要挂吗。 什么飞了一会就好了呢

网友A:
楼主的情况叫温漂,和我的一样,很难解决,mcpx的通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尾电机有点不行了,满电的时候动力足,主旋翼产生的反扭力大,恰好尾电机也没新的好使,各种电子元件在现有的情况下没办法把尾巴锁很好,飞一会动力下降了,刚好和这个尾电机的性能对上号,锁住了,楼主不妨换个新的尾电机试试?也或者是楼上几位说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不知陀螺仪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陀螺仪只是一个传感器,根据陀螺仪来控制尾桨电机转动的程序确是死的,那么就只能按限定的来办,程序是按某一个电机性能的参数设定的,那么电机性能达不到这个参数时程序依然按照之前设定的来控制,当然不可能那么完美的达到动态平衡,温飘就发生了。如果那程序是智能的,照你的意思,只要有陀螺仪,机械设备也完美,电机性能差到刚刚够抵消大桨的扭力,在无风的环境下也能锁的纹丝不动了,事实上可能吗?

网友:
温漂是指电子原件在温度变化是产生的变化,比如中立点漂移…早期的陀螺仪对温度变化较敏感所以会有这个现象…并不是指飞机尾巴缓缓的偏移…

网友:
尾电机不行了   这样的情况就是MCPX陀螺仪问题,那么MCPX也不值这个价钱了

网友:
我手里2台MCPX  就没这个通病,尾电机一般50个起落,差不多就要换了,还要看你买的电机质量,曾经用过10个起落就不行的尾电机。不纠结那么一点点的话,用到报废好了,各种温漂,甩尾,无视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刷滴的呢,大概能飞多少个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情况叫温漂,和我的一样,很难解决,mcpx的通病、

是通病么????貌似只听说你这台有稳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多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您用的哪家的尾马达,麻烦PM连接,我用的田少的,尾巴一直有漂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也发帖问过这个问题,您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反应这个问题。

网友:
你就不知道换几家的尾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