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又起水泡了(更新了.....今天的情況很神奇,有電池業內的朋友吗?)

楼主(2012-05-04):
請問大家知不知原因?

网友:
天气变暖了  电池就有问题了   过冬的电池 出水了

网友:
LZ闻闻这电池有一股酒精的味道吗?有的话是漏液了那电池就费了

楼主:
原本有少許脹气的電池,經過星期日暴力放船後,今日大肚得差不多要生了 ....  但經過某些程序後电池竟然收缩回去,只留下曾大肚過即鋁箔給拉鬆了的表徵,敢問電池業內高手使電池大肚的是什麼氣体?是什麼情況產生的?是什麼情況電池能回收這些氣体?

网友:
什么情况也回收不了,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漏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有少許脹气的電池,經過星期日暴力放船後,今日大肚得差不多要生了 ....  但經過某些程序後电池竟然收缩回去,只留下曾大肚過即鋁箔給拉鬆了的表徵,敢問電池業內高手使電池大肚的是什麼氣体?是什麼情況產 ...

产气主要是二氧化碳、甲烷,氢气等以碳氢氧为主要成分的气体,各种气体比例和种类没有一定的标准由电池的种类、使用条件、电解液等决定,一般产气后气体很难再被吸收,你看看你的电池是否变软了,如果已经变软说明有漏气,可能气体外排。有漏液和漏气的电池不建议使用,性能已经明显劣化不说,因为有潮湿空气进去,还会导致安全隐患。
你上面的图片不是很清晰,不能判断是否漏夜,你可以闻一下,电解液是那种典型的有机溶剂味道,另外,电解液会腐蚀铝塑膜,干后铝塑膜表面会有花斑,而且还会有白色的锂盐残留,很容易辨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情況是電芯在低電压放電時、少許外力施压下,電池會吸收原來脹了的氣轉換力電力,看着那個電压錶回昇我也奇怪莫明!有可能發生這事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电池漏气了,挤压只是使电池内部更加紧密接触,减小内阻,使压降减小。
PS:漏了的电池别用了

网友:
电芯患病死亡的症状

网友:
跑过船的电池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水跟铝的某种电化学反应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是熱力問题可能性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