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配置问题

楼主(2012-05-04):
已经算是潜过水了,看了一些高手的视频和配置,高端的就不提了,当然高端的拍出来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想在是想按我的要求来一个配置清单,有几个地方还是有很大的疑问,我的要求是能载的动一个gopro,一个图传发射,还有一个自稳云台MC6500PRO),不需要很机动,但是相对要稳点,而且有一定的富裕动力,想用4s的动力,如果相对于3s比较,电调上价格相差很多也就算了。我的配置大致是这样的:
1、机架想用650或是600,但是感觉650的明显要比600价格高很多,预算价格是800左右;
2、电机用朗宇的2216,880kv,预算价格是500;
3、螺旋桨用1060的,预算价格是120
4、电调,用好赢30a,预算价格是400
5、用5.8g500mw,这个如果还没练熟之前不打算上,因为我有两套1.2g800mw的,预算价格是650
6、飞控打算是想买玉兔的,但是从来没接触过四轴的飞控,预算价格是1000
7、摄像头,540线的,这个我现成有420线的,暂时凑活吧,预算价格是295
8、电池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反正预算是两块,预算价格是800
9、云台,预算价格是1000
10、显示器,佳的美预算价格是260
总价格5945元,这些里面可以剩下一些东西的,图传,摄像头,945原,那投资大概算是5000元,控我有个jr9x,摄像机有个ZX3和已经在预算内的狗2,接下来就看兄弟们给我一些建议了,多多的发言,预算上还是可以提升2000左右,再高就有点吃力了。

网友:
搭车:
主要用于航拍(自己玩)

                                                  重量
新版X600四轴机架                   310g*1
朗宇 X2216 KV880                 70g*4
好盈 30A无刷电调                   25g*4
1047正反桨                             14g*4
                                               共746g
-------------------------------------------------------
飞控+图传+3S电池*2+云台+相机    共七百克左右
-------------------------------------------------------------------
没加相机大概总重:1500g左右

这样配置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加到2000g,留空时间多少啊?需要改进吗?

楼主:
请大家多给点建议啊,期盼你们的指导

楼主:
见鬼,怎么就没人来知道下我这个新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鬼,怎么就没人来知道下我这个新手啊。

唉!我也发了几个帖子,待遇和你一样,失望!

网友A:
看配置你的是四轴,起飞重量如果控制在1500g以内,你的配置很不错了。但电池最好上一块大容量的,不要两块并联,会增加重量。我和你不同的是我选择的桨叶配置是1147,因为我上6轴,起飞重量估算在2400g以内,所以电机KV值不知道选880还是1000还是1250.

网友:
遭遇时一样的·

网友B:
估计是楼主的配置性价比太高,js没利润了都不睬你,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配置你的是四轴,起飞重量如果控制在1500g以内,你的配置很不错了。但电池最好上一块大容量的,不要两块并联,会增加重量。我和你不同的是我选择的桨叶配置是1147,因为我上6轴,起飞重量估算在2400g以内,所以电机 ...

恩是的,我的配置是四轴的,但是起飞重量只有1500g啊。按沙发相兄弟算的数据,那基本是一点剩余动力也没了,怎么办啊,需要改进哪个地方可以提高他的起飞重量呢?我觉得如果你上1147的桨,那kv值应该要小点,大了电流会比较高了,对电池的要求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楼主的配置性价比太高,js没利润了都不睬你,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吧,这些价格都是淘宝上找出来的,我不找最低价的,是中间值啊,

楼主:
7楼,9楼的兄弟,不要气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因为论坛上的请教也是需要其他高手的无私奉献,回答我们的问题并不是义务和责任。

网友:
航拍的话建议桨的螺距选小点的,用1238比较好,会比较稳
电池两块的话会玩得很不爽,建议4块,或者你先买2块试试看续航再说
另外留点炸机的预算,难免的

网友:
我觉得你的配置真是没问题了,其实主要是纠结于桨的选择,桨并不贵,先各买2套做好平衡试试吧!昨晚我已下单买了MF六轴机架,今天准备买4个电调电机,机臂拆两根先当四轴用,桨叶准备1147与1047各买2套,测试好了再定桨叶型号。

网友:
另外留点炸机的预算,难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这个配置电池只能上3s的了,就是应该选择多少容量和多少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那有你做个测试那我再下单吧,我感觉我的配置和你的应该是差不多的,而且一些必备的东西先买,然后慢慢的组装,等有点技术了,再上其他的设备。我也感觉1060的桨是小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会做好充足的准备的,而且做个设备让他尽量少炸鸡吧!!·

楼主:
看看,高手和一起进驻四轴的兄弟们都开始热闹起来了,都一起来讨论和研究!!

网友E:
帮顶,楼主果断有钱人

网友F:
帮顶
 现在的老鸟都很忙,因为新手太多。。。
我的提问也是等了几天,幸得老鸟有空指点。 急不来。。

楼主:
那还是有点办法的,但是初衷是老鸟们是想帮助新人的。就是吧一些想要帮忙解答的问题集中到几个有代表性的帖子中去,那样他们回答起来也容易,找也好找,对新人的帮助也更大。
现在我还有个疑问,就是看他们飞四轴的都是用2.4g的控,我只有72m和35m的,不知道能胜任不~!~

楼主:
我正在努力的加油,现在才组装好了云台,多买了一个9257舵机,见鬼了,其他的都还没组装,现在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一大堆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