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刷动力,欢迎拍砖

楼主(2012-05-04):
本人新手,有什么说的不对,请指正,砖还是少拍的好~~~
      外转和内转的无刷,,在我看来是有3点差别的:
     1.扭力,这里其实磁铁的布置有关,这点大家都知道了,外转磁铁布置在壳上,那里空间巨大,能布置更多的磁铁,电机也可以做的更多的磁极,而内转空间狭小,转子就是磁铁,所以能布置的磁铁少一些,在量级差别不大的请款下,外转一定大力过内转。
     2,耗电,说这个前,请大家回想一下以前(现在)玩过的惯性车,拆开看看,惯性机上是不是有一个大的铁轮,对,就是它,在这里我要提一下角速度和线速度,在量级差别不大,转速接近即角速度接近的时候,外转子的线速度是要更大的,同时提供的惯性就更多,特别在高速的时候,惯性真的很猛,能有效的抵抗桨带来的阻力,降低了电机电流的做工量,同时降低了热损失,能量是守恒的,热损失的降低有效的提高了电机的整体效率,能玩的更久。
        而这一点也正是内转缺乏的,它惯性较低(扭力),为了做同样的功,只能降低转速,提高电流量(温度也上去了),这要是为什么内转船要配比较大A数的电调,电流猛啊,电流越猛,耗电越快。
     3,反扭力,看了前面两点,大家都知道这次是谁劣势了,没错,外转的优势也是他的缺点,他的反扭力真的太大了,速度慢的船还好,快得船就必须在一侧疯狂配重(在船尾看正桨的在左边),配到什么程度呢?80KM的船,差不多要配成一侧沉下水面成20度,甚至更多,这样就莫名其妙的增加了船重,与“船轻才有前途”的观点相反,在这里内转大亮啊~~~~当然内转很大颗的话,反扭力还是很厉害的,36XX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顺便提一下,为什么船要调的尽量不跳,电调的A数要远大于电机,因为每一次船跳起,桨离水就会空转,再掉回水里,那一瞬间就会产生巨大的电流,所以爱跳的船一般死的早~~~~~
   我电机配电调的个人看法,外转电调=电机A*1.5或2     内转=电机A*2或者2.5 ,这是低级货的配法,高级货可以配接近电机A的

   大家交流一下哈

楼主:
其实做什么船主要是看钱包,米人的话,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直接上低KV的内转电机再整一堆高电压的电池,就可以解决扭力问题了,耗电?没事的一堆电池总能爽个够~~
    要是没米的话,咱们还是玩外转吧

网友:
额…… 很专业哈 那我弱弱的问一句 38CM长的小V船(双马7009)要跑到40码以上要用多少KV的什么型号电机+多少安的电调+什么型号的桨?

楼主:
2445   3600+KV  80A电调   电池要2S 65+A(容量(看清楚单位)*C=A)  7009适用
   30或者27的桨,具体看你怎么配,不能再大了,,再大的桨反作用力很大

网友:
楼主很专业啊。顶
我是新手,请教楼主:95cm长的O艇,应选用什么电机、电调、电池和浆呢?

网友:
不是LZ也说说

玩大船
豹子4082、kv1000;好盈SeaKing-130A-HV 高压版;两块锂聚电池串联5s\6s都试试;桨要下水试。
这个配置速到也不会很快。

楼主:
90CM的船还是上外转好,第一省钱啊,还有船够大了,很容易克服反扭力的,KV可以上1500-1800,你胆子大的话上2000+的也行,我可能太保守,用600级的外转,上6S,桨的话准备40 45 47三种,如果都顶得住,就上47三叶桨,电调如果买低级货买200A,中级150A,高级120A,主要还是看电机A高级货可以接近电机A配,低级货就*1.5或者2,行了。船轴要配4.78,或者5的

网友:
很佩服楼主发帖勇气

但有些好建议给楼主: 有条件先玩船,别急着发帖。 就按自己的意思去配船,你很快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请楼上具体指正

网友:
简单讲

1. 扭力    有实际扭力和峰值扭力之分,外转峰值扭力是比内大很多,但峰值扭力正常情况下很少触及,我们只用知道电机能提供足够功率即可,一般同KV尺寸近似的外转电机和内转电机的 转矩常数也是相似的。 也就是每A电流能提供大小相当的扭力。 所以不管你用内转还是外转,实际扭力只跟负载(桨大小)有关。
2. 效率  对于外转还是内转没有绝对优劣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的说法。 外转适合风冷,所以在空模出现较多。内转车船用得较多,因为有启动快,变速灵活,惯量小的特点。
3. 小船可以用外转,因为小电机散热快 成本低,是新手入模不错的选择。 大船用外转很少,因为电船消耗的功率是巨大的,要配大电机,而大外转在船舱里的散热是个大问题。所以大船要爽跑基本不会考虑外转电机。

网友:
楼上真是电机高手,学习了。

对于反扭力,我们要认真的理解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楼主:
对的,我主要就是考虑新手的,但不能说大船不能装外转,因为很多人改油船变电,都是外转子,因为成本更低,至于扭力峰值,我们一般时候是不会达到的,但一个速度,你能玩多久?不用多久就烦了吧,这个时候加电压,外转明显提速是高过内转的,但内转船要提速就有换电机的需要(有可能电池也要换),因为外转存在更多的余量,相对于新手,换电机还是换电池,那个比较划算?要知道,新手也在成长,他们需要更快得速度,但省钱是不变的。
      的确,外转在船里散热是个大问题,不知道高手留意过没有,外转电机在船里,会导致全船温度有很明显的提高,这才是外转不合适装快船的真正原因,高速的时候,外转就像油船,是不应该密封船舱的(这样明显是不对的)。
      我的解决办法是,做一个像电调水冷的东西,给它打的全身是孔,然后放在外转子风扇旁边,通上水对出风进行降温,降过温的风再被电机吸入达到风冷的效果,再配上电机座,还是基本可以控制住电机的温度的。
       效率问题的话,大家搜一下视频,看看外转电机和内转装的船有什么区别,区别的确是有,但作为新手,我们是看不来的,只要不参加比赛,启动快,控制灵活是可以满足的,还有,我试过的,同样KV的外转内转,450与2858相比,450就是比它多玩2分钟左右。

楼主:
牛3是指:你对一个物体施加力,物体也对你施加了力。
   是不是这个?这个我还真没本事给你解答,但我装了几条船,其中有3条是环奇 948,两条装了外转450,一条装了2858,安装是一样的,但后来两条外转都要在一侧配重,而2858只要他们一半左右的配重就达到了动平衡。桨都是30碳朔

网友:
那是外转在起动时有较大的惯量反作用回船体,使船体左右摆动,只要船速稳定后反扭也会降下来,450本身比2858轻100多克,反牛的效应让你感觉当然明显

网友:
楼上冒昧问声:KEKE电机?

楼主:
楼上的楼上,,动平衡是指到极速后……

网友:
我正在试搞外转水冷的小船

在相同的速度下外转真的比内转省电吗?

网友:
外转电机省电很多额,散热的确是一个问题,我原来试过用很细的塑料管绕到线圈上,这样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
你可以把外转泡在水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