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调校请教,谢谢各位

楼主(2012-05-04):
我的机子,第一个问题:左侧飞没右侧飞迅猛,而且现在左侧飞(打住左侧飞遥控),飞机左侧飞着飞着就自己绕圈,求教怎么调校?第二问题:飞机能悬停,但悬停会有点左飘现象,属于正常不?

网友:
>左侧飞没右侧飞迅猛
就这样,911的设计问题(飞机太小,重量太轻了,).我的也是.
>但悬停会有点左飘现象
我的也是这样.不过可以通过微调舵机,改善一些.不要指望他能一动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左侧飞,飞着飞着就绕圈侧飞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尾巴也锁不住?先紧一下平衡杆吧,要想左右前后每个舵量都很均衡,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遥控器各种微调全回中位,然后调节舵机拉杆长度至十字盘水平,然后飞起来悬停好之后脱控,看飞机怎么飘就怎么调整配重,直到可以脱控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巴也锁不住?先紧一下平衡杆吧,要想左右前后每个舵量都很均衡,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遥控器各种微调全回中位,然后调节舵机拉杆长度至十字盘水平,然后飞起来悬停好之后脱控,看飞机怎么飘就怎么调整配重,直到可以 ...

LS Ternunx兄正解。
加点补充:

(1)  在平衡杆 中 央 加少量润滑油,把螺丝先收紧,再渐渐放松
           至平衡杆仅可顺滑上下摇动即可。

(2)  锁扣和十字盘可能炸至轻微松脱了。作微调前先把所有锁扣
          按入球头内,把十字盘从各方向下压套复位。

接著依LS的方法调舵杆(调平十字盘),但尽可能不配重。

祝各位每天爽飞
陈伯

网友D:
陈伯就是认真,每个回帖都有技术含量,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陈伯,打油是打黄油么?还是打液态油(自行车链条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打油是打黄油么?还是打液态油(自行车链条油)?

液态油。
最好是缝纫机油。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陈伯就是认真,每个回帖都有技术含量,顶一个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E: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陈伯,调平十字盘是指在飞机静止状态下调平十字盘么  还是主桨转动后水平?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请问把平衡锤里的金属块去掉,飞行效果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如果变化不大,还可以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
刚刚调了下,黑,,还真有用,打左舵明显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陈伯,调平十字盘是指在飞机静止状态下调平十字盘么  还是主桨转动后水平?

复 phillips 兄:

(1)  拔电除壳后调舵臂连杆,目测十字盘水平。

(2)  所有控上微调回中,上壳插电后试飞悬停。
          凭推杆补偿的多少再作连杆微调。

(3)  最后以控上微调使直机能脱控悬停,
          并可平均向前后左右控飞作准。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把平衡锤里的金属块去掉,飞行效果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如果变化不大,还可以增加续航时间

复 quicko 兄:

(1)  锤子越重越稳但反应越迟缓。

(2)  锤子越轻越贼越难控。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 phillips 兄:

(1)  拔电除壳后调舵臂连杆,目测十字盘水平。

(2)  所有控上微调回中,上壳插电后试飞悬停。
          凭推杆补偿的多少再作连杆微调。

(3)  最后以控上微调使直机能脱控悬停,
  ...
我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 phillips 兄:

(1)  拔电除壳后调舵臂连杆,目测十字盘水平。

(2)  所有控上微调回中,上壳插电后试飞悬停。
          凭推杆补偿的多少再作连杆微调。

(3)  最后以控上微调使直机能脱控悬停,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已经把十字盘调至目测水平。控所有微调归中,试飞后,基本能悬停,能锁尾,但就是有点左飘。(下面这句话不太明白:凭推杆补偿的多少再作连杆微调。再作连杆微调判断标准是什么??)另外我的尾电机飞一电后发热十分明显,烫手的,而主电机发热还没那么明显,是不是该换尾电机呢?我已经注意让电机散热再飞第二电了。

网友:
陈伯对这个小JJ太熟悉了~~~~

网友E:
复phillip302兄:

"凭推杆补偿的多少再作连杆微调。"
当你调好试飞时,可能要推控杆才能保持悬停。
可记住大约各推控杆的方向及幅度,再调舵机连杆作抵消。

"尾电机飞一电后发热十分明显"
在机轴注入小量WD-40暂用,再用至失効时就换电机吧。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陈伯 你这样一讲 我完全明白了

网友G:
起飞时会左侧飘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起飞时会左侧飘正常吗?

复 黎民 兄:

正常。
略打右侧舵修正便行。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phillip302兄:

"凭推杆补偿的多少再作连杆微调。"
当你调好试飞时,可能要推控杆才能保持悬停。
可记住大约各推控杆的方向及幅度,再调舵机连杆作抵消。

"尾电机飞一电后发热十分明显"
在机轴注入小量WD ...

什么是WD--40啊??谢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H:

WD40是一种油,你去五金店问就知道了,粘稠度没缝纫油那么高,比较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陈伯,我的飞机调至目测十字盘水平之后,起飞后,脱控就一个劲往左飘,而且基本上要打右舵(控屏上显示打右舵两格)才不左飘??怎么调??继续调拉杆??但继续调拉杆,十字盘就不水平了,试过把控微调调至右最大化,感觉不明显

网友:
谢谢陈伯的热心答复

网友:
学习了 调解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我的飞机调至目测十字盘水平之后,起飞后,脱控就一个劲往左飘,而且基本上要打右舵(控屏上显示打右舵两格)才不左飘??怎么调??继续调拉杆??但继续调拉杆,十字盘就不水平了,试过把控微调调至右最大化 ...

复 phillip302 兄:

你可能是十字盘松脱了。

(1)  你可以由上而下先把所有锁扣都按紧,
           也把十字盘由各个位置向下按紧。

(2)  试飞,调控杆令飞机悬停。记著补舵位置,
           调舵机连杆。

(3)  最后以能够畅顺悬停、飞机不偏作准。
          这时如果十字盘仍是不平的也不要紧了。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  第一点,经过你经常嘴头,锁扣十字盘这些部位好主意是否松脱了,基本排除。第二点知道什么调了,第三点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陈伯就是认真,每个回帖都有技术含量,顶一个

同意!

网友(2012-06-27):
 我的911.。。。被大风灰呀灰呀 灰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