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了一个数显高度卡尺!

楼主(2012-05-04):
D了一个数显高度尺,底座是青铜的,单薄了些,撇也反了,不过挺有成就感.

网友:
弄的不错    接触面没有加工吗

网友:
感觉你浪费了一把数显卡尺,呵呵,也许LZ不在乎这个数显卡尺,,,,

先不说你哪个尺身和底座地面垂直度是否有保证,但是那个测量头怎么那么的不,,,,,好看呢?借鉴一下成品的高度尺的测量头啊,可拆式的,可以装 量高度 划线的头 也可以装块 杠杆表,,,,,,,

网友:
感觉浪费了。。。。。。。看哪个底座就觉得没精度。。。楼主做这个东西出来,有标准平面吗?没有就更浪费了。。多好的一把卡尺啊。。

网友:
还没看到你哪个测头。。。。

网友:
感觉不是浪费了材料。。。。。是浪费了舞台!

网友:
楼主把那块料糟蹋了

网友:
底面铣了么

网友:
底座是车床车的吧:loveliness:

网友:
三寸金莲

网友:
这块铜好像是自己铸造的哦!楼主自己有熔炉?

楼主:
底座应该是青铜的,我也不会鉴别,厂里的铜滑板掉地上摔坏了,图纸上写的是青铜的.六个面都是车的,锉上去打滑,今天把底座刮了刮,垂直度不怎么好,找了找,画线头是旧的切断刀.感觉挺使用了就是单薄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