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 控四轴关于四个电机转速不均后如何调整油门行程的求助

楼主(2012-05-04):
新购的ff飞控,版本不知。按照教程,连接好之后,顺利进行了设置,包括开5通道进行油门的设置等。解锁是:二个操作杆左面左下,右侧右下,呈外八字解锁。重复这个动作就是上锁操作。
顺利打开后,电机工作。但发现油门推到中心点的时候,三个电机转速差不多,其中的一个特别慢,导致产生不了足够的升力。

我的是x轴方向的。现在油门推起来后,三个电机差不多都快离地了,右下的电机因为转速慢,所以四轴围绕着右下的支撑脚在打转。我不敢再推油门。

不知道如何调单个电机的油门行程。(是否把其中的三个油门行程增大,比如120%,这样油门推的时候,三个电机油门相对另外一个,就小一些,这样达到一种平衡?)

我是新手。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如何调单个电机的油门行程???  急!!! 请求帮助! 谢谢!!!!

网友:
第一步要设置的就是单机油门行程设置,你根本没去做,而是跳过去从第二步开始设置了。
难到你没看我的视频教程?里面有你问题的解答,比看说明书方便多了。哈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2885

楼主:
单机油门?看过你的视频了。好象只是说校油门。没有针对单个电机啊。
求帮助。

网友:
视频 1分36秒至2分41秒,说的就是单个电调油门行程设置,我只做了一个,还有三个用相同的方法做,一共四次。

网友:
电调设置方法

楼主:
非常感谢! 已经定了上位机。到手了,连上电脑进行调整。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