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焊的一点点小知识,全部手打,非复制.带少许图

楼主(2012-05-04):
目前主流技术:交流,直流,储能,晶体管.4种.
1,交流,交流一般属于DIY很热衷的类型,最简单的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自己绕的变压器,解决问题.初级和次级一般为40:1或者其它比例关系.次级一般只绕一圈.当然了,很多DIY会绕多圈.那样不好.交流焊机简单,方便,价格低.变压器重量重,对电网损害大.由于我国为50Hz,所以最小控制精度为0.02秒.由于交流在一个周期波形过零,所以热量不是持续产生,会中断一下下.所以产热的速度较低.对于对热量敏感的比如锂电什么的,用交流是绝对不可以的.有人说没关系,那他基本属于不入行的.
2,直流,直流逆变技术,是把交流转变为直流后,再转变为交流,最后输出时再转变为直流的技术,是目前大功率焊机的主流技术,由于可逆变的频率从中频到高频都有,所以其输出精度根据设计不同而不同,直流的优势是耗电比交流小,用电平衡,输出热量稳定,控制精度高,一般都为1MS为单位,高级的为0.1MS,整体体积小.价格高.一般直流的阻焊均为三相电.DIY可用性差.
3,储能,储能是通过很多大电容并联后瞬间放电输出大电流的原理制造.储能其实对DIY也是很适合的.其一,需要220V或者110V就可以,不需要三相电,第二,体积也不是很大,输出电流可达几千A.时间一般在3--5MS就可以放完电,对焊接有要求的人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储能的工作频率不能很高,因为电容冲电需要时间,一般1秒工作1次.价格中.
4,晶体管,晶体管是储能的升级版本,由于储能焊无法控制输出时间,控制输出电流也不够精确.造成一种无法控制输出的情况.晶体管就应运而生.晶体管采用快速开关管控制电流时间,使得极精密焊接成为可能,近来也有极性切换晶体管出现,使得焊接处更美观,大家使用的吉列风速刀片的那些很小的焊接点(把刀片焊接在一片金属上面)应该就是晶体管或者逆变的杰作.硬盘内的主磁头极小的焊接点也是高频高级逆变或晶体管所作.特点是精度高,价格高.
附上一些图来说明吧.
首先是逆变变压器.特点是,东西小.电流输出大.来自日本MIYACHI.输出2000A,电压6.7V,负载7%,频率2K,初级电压300V
内部是个很小的变压器,和交流变直流功率模块,当然了,温度检测,电流检测什么都有.大家看一下初级的二根线和次极的铜排就知道直流逆变的东西绝对是好货.

以下是晶体管焊机,来自日本MIYACHI,输出电流3000A,极性切换功能,市价80000元,有很多元件在中间,无法照出了.

紫色为晶体管焊机,超短时间,超大电流输出.且高峰时为平滑,说明可控制
绿色为储能,短时间,大电流,高峰时为瞬间,之后呈徒坡下降,电流时间不可控制,
淡红色为直流逆变,短时间,大电流,由于运行频率功率可很高,每分钟可上千次焊接,所以高效率是必须的.
黄色为交流逆变,拥有极性切换的一大优势,使得二面均可均匀过电,又有逆变的特点,控制精度可提高到0.05MS,但是其价格高,效果又不能完全超越直流.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色.
蓝色为交流,电流峰值低,且呈现正铉状态.过零后再出现一个波型,热量产生慢,时间长.但是其价格低.是一般焊接最为常用手段.

最右边的图是要达到熔化温度,各种焊机的表现,主要体现时间.多少时间才可以到.呈现何种温度上升曲线.

顺便一提,不锈钢为阻焊最方便的焊接.任何机器均可以胜任.其电阻高,产热快.是最方便的焊接.铜,铝导电好,散热快的材料最为难焊,因为他们通过很大电流也可以不发热,不热就不能熔化.不熔化就焊不了.所以需要超大电流.那么大的电流下来,铜材会瞬间温度达到极高,这时假如时间控制不够精确.可能会使材料焊接过度,而小的,细的比如继电器铜线焊接到铜片上,则会直接熔断.这就是高级焊机价格高的原因.大电流控制精度要高.

改天再来些高级高频的焊机和最普通的交流的片片.让大家也了解一下.

网友:
好长,收藏吧还是

网友:
写得不错的,辛苦了。

网友(2012-08-05):
这个日本机够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