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视频)!!!

楼主(2012-05-05):
海盗还没调试好,自己焊接引出两条线接超声波,地面站测试超声波数据正常,试飞感觉没效果,还需要调整PID参数,
视频全程CF,
2分10秒~2分22秒大舵量暴力了一下,
3分04秒~5分00秒切换到定高模式。

网友:
手机看不到。顶

网友:
留个脚印回去看!

网友:
飞得太稳了。 海盗船员顶帖了!

网友:
海盗一团到此一游

网友:
帮顶来了来了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是海盗一团,我飞行时跟楼主刚起飞时一样,pitch 前後不断点头,跟本不能飞行,楼主怎解决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是海盗一团,我飞行时跟楼主刚起飞时一样,pitch 前後不断点头,跟本不能飞行,楼主怎解决的?  谢谢你。

其实默认参数里只要先把Rate Roll P降低就可以飞了,降到你大幅打舵不震荡就OK,后期再自己慢慢调试其他。

网友:
那我试试吧。谢谢你。

楼主:
现在可以刷MWC程序了。不用调也飞得很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刷MWC程序了。不用调也飞得很稳。

 十分地不解!!
难道刚出生的海盗飞控也能刷mwc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分地不解!!
难道刚出生的海盗飞控也能刷mwc的程序?

能刷,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刷,都飞了。

还想问一下,能否刷玉兔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默认参数里只要先把Rate Roll P降低就可以飞了,降到你大幅打舵不震荡就OK,后期再自己慢慢调试其他。

感谢楼主。 现在高频的前後摆动消失了,只是有点像饮,喝醉了。终於可以飞起来了。现在效果不比KK好,还须努力。再一次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