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arduino使用蓝牙模块JY-MCU连接问题

楼主(2012-05-05):
我连接后,传输字符可以,但是数字传输的结果不是我设定的。。。请高手相助

网友:
传数字,传过去的是数字的ASCII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楼下修正

楼主:
我现在是用arduino给蓝牙主机一个数值,然后通过从机输出数值到电脑,传输的的确是我设定的数值。不过打开串口的时候,一开始是一堆乱码,然后就正常回来~程序上可以修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