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用后感

楼主(2012-05-05):
1、出厂的时候机械部分调整的不错,入手后基本不用再调。
2、接上控后设了固定id,对频速度很快。
3、按照说明书设置了舵机正反,螺距曲线,基本上就可以飞了。最低点螺距普通模式说明书飞是20%,之前我用螺距尺量了一下最低点的螺距,差不多是-6度,有点偏大,急速降落有可能对机械结构造成破坏。所以改到了10%。
4、这个尺寸的机,正好可以夹上我那个飞越的螺距尺,很不错。
5、飞起来超级稳,在家里飞毫无压力。我是新手啊。
6、不知道有没有电压回传,不清楚什么时候该换电池

一句话:非常满意!

网友:
比我还能托  2622不是双向传输,电压低了锁尾会有问题

网友A:
控上设时间就行了,我飞过的极限是12分,一般8分木问题

楼主:
不是华佗,实话实说。
刚才发现一个问题:电池扣太紧了,每次插上方便,拔出来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插上方便,拔出来费劲。

网友:
这不群里土匪么?不是华佗,呵呵
本来想入这个,听卖家说翻着有点费力,还要换泡沫桨,就算了~~
还是折腾mini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上设时间就行了,我飞过的极限是12分,一般8分木问题

不是吧,我才飞7分钟不到,不过我油门设的高,那和12分钟差距也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我才飞7分钟不到,不过我油门设的高,那和12分钟差距也有点大啊。

我回去试试看,飞个8分钟,量一下电量,给大家汇报一下。

网友:
我飞了120d02s两星期,约2/3时间ID,飞3分半至四分钟落地3.8v至3.85v(原厂电池),飞8分钟...........还有12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02S原厂电旋停8分钟无鸭梨

网友:
图片视频呢?干巴巴的让咱们看文字?

网友:
飞8分钟是有可能的,飞12分钟难说(用大容量电池的飘过)。
如果按照常规保守3.8V使用电池那只好飞4-5分钟的样子(新的电池),稍旧点的电池就只有3分钟了。
飞到离地飞不起来为止则会长得多,可能是1S电池的缘故这样用也没有擦觉到对电池有什么明显的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回去试试看,飞个8分钟,量一下电量,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是悬停7分钟,下来比3.8稍微低一点。但是我中点油门65还是70来的。估计50的话飞8分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