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5-05):
一、先开控然后加电,飞机的桨总是先动几下这时平衡杆总是掉下来。是不是有干扰?还是接收有问题,四合一有块板上有个角有个小电子元件摔掉了。
[localimg=400,300]2[/localimg]
二、以上情况在家里某处不出现。我将飞机拿在桌上调双桨。发现飞机不时会抖动一下。什么原因?三、如果四合一有问题,我的是72M的现在的都是2.4G的。是换控上的晶体,还是要换整个控?

网友:
四合一有问题就换四合一

网友A:
平衡杆掉下来?怎么个掉?还有,弱弱问一句lama需要调双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杆掉下来?怎么个掉?还有,弱弱问一句lama需要调双桨么?

既然说不清掉了什么元件,那就应该放图上来不是?
既然平衡杆会掉、还不知道怎么会掉,那是不是更应该放图呢?
别怪别人不帮你,只能怨你自己!如此三言两语的描述,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上是不是呀?
双桨当然得调整啦!

楼主:
应楼上的要求补图

网友:
你这个问题要分几步看

平衡杆总是掉下来,这是硬故障,先看看为啥会掉,和干扰没关系

改2.4G要换四合一和控

掉了元件和是否干扰引起抖动,这个估计没人能回答了,必竟电子故障是要排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334701033469一、先开控然后加电,飞机的桨总是先动几下这时平衡杆总是掉下来。是不是有干扰?还是接收有问题,四合一有块板上有个角有个小电子元件摔掉了。1

二、以上情况在家里某 ...

你画圈的位置附近掉了一个电感。
缺失的话会造成接收天线开路,同时因没了那电感会造成接收天线回路的失谐。
该电感可以自制一个:用0.01的漆包线(可从耳机的音圈上拆得)在一颗阻值大于200K的贴片电阻上密绕10匝后,焊接于下图中篮圈内的两个焊点上即可。

网友:
另一张图片中画圈的部位,只是电路板的地线铜皮缺失了一部分,可以用导线将开路的铜皮连通起来便可。

网友C:
黑人一出人,立马解决问题。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人一出人,立马解决问题。顶~~~~~~

铜河大大:您才是高手啊!
在下都是些雕虫小技而已,与您相比那真是:萤火之亮与月亮之光——不是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