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蒙皮材料

楼主(2012-05-05):
我想做个机翼,实在不知道蒙皮应该用什么材料,我就觉得广告店里那种60cm宽,10元左右一米的那种广告纸还可以,并且一面还有胶。。    或者比较厚的牛皮纸可以么      不知道各位都用什么材料做蒙皮?? 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
限时贴也可以,就是不会太牢

网友:
对啊!找点啥

网友:

上TB搜购专用蒙皮吧。

模型飞机专用蒙皮有两种,各含多款颜色:

(1)  高温蒙皮:
    适合木机用,较便宜,每米约8元起。

(2)  低温蒙皮:
    适合EPS、EPO、EPP、炭纤等材料。
    每米由11元起,进口的较好但贵多了。

陈伯

网友:
我就用宽透明胶带

网友(2012-11-04):
谢了,陈伯的指点

网友(2014-02-14):
你说的那叫 及时贴 小学美术课经常用,有的薄,建议粘两至三层,或者两层中间夹着点别的纸,今晚我这样做,做一个微风2005或m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