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配8s控,对频成功,但接受机红绿一直闪烁,而不是红灯常亮?

楼主(2012-05-05):
还没心思上开箱图,对频虽然成功了,但是接收机上的指示灯是红绿交替闪,而不是正常的红灯常亮,十字盘也是最低即最大负螺距,用手拿着左右,前后晃动机身,舵机没有相应的陀螺纠正状态,没有机械声,哪位前辈看到此贴千万要给与帮助!

楼主:
补充

同时买的两台,另一台一切正常,看了说明书,红绿等交替闪好像说是处于调试模式,不能飞行,但另一台怎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心思上开箱图,对频虽然成功了,但是接收机上的指示灯是红绿交替闪,而不是正常的红灯常亮,十字盘也是最低即最大负螺距,用手拿着左右,前后晃动机身,舵机没有相应的陀螺纠正状态,没有机械声,哪位前辈看到此 ...

飞机如果不是静止,三轴不会完成自检。飞机上电后放在水平面不要动,三轴检测到静置状态后舵机会上下一次。这时才能移动飞机或者动遥控摇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买的两台,另一台一切正常,看了说明书,红绿等交替闪好像说是处于调试模式,不能飞行,但另一台怎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郁闷!

minicp没有调试模式开关的,你说的是genius cp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控右边的第1个钮的拨下来了

楼主:
飞行模式开关没有还是在普通飞行模式位置,对频是静态对的,控的设置都是出厂设置的,我再去对比下两个控的设置是否相同

楼主:
已解决,多谢楼上回复帮顶

网友(2014-03-17):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