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试飞为什么老是向右倾?

楼主(2012-05-05):
开大油门就很严重的右倾,往左打rudder也回不来。

网友:
震动问题, 3M胶 在加扎带死紧,

网友:
检查一下遥控的subtrim是否全部为0, 同时检查遥控面板的微调是否都置中了

楼主:
微调已经归中,就是打倒反方向也不管用,呵呵

楼主:
感觉这款机子,rubber这个舵没有劲,它上面其它舵都挺灵的

楼主:
搞定了,每次都需要重新微调陀。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每次都需要重新微调陀。

如果是这样,油门锁定打开时,重新调节拉杆使十字盘水平,最好不要用微调。

楼主:
每次炸机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每次炸了都得调啊?

网友:
我不久前也出现这个问题,该换的改重装的都试了,一切3D就和你一样,最后直接换了一个机身搞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炸机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每次炸了都得调啊?

难道还有炸了不用调的JJ么?小鸡虽耐炸,必要调整还是必须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咁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