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红外党设备(图多杀猫,测试视频,附电路图,程序固件)

楼主(2012-05-05):
在群里受不了诱惑,开始折腾起红外设备了,捣鼓了一段时间,弄了些动西跟大家分享下,在此感谢XCCDB和zssssha的支持!
目前折腾出来了4通红外遥控器,3通红外遥控器,PPM接口红外转换板,4通红外接收机,3通道红外接收机,微型单向有刷电调,红外信号中点测试器!
所有资料来源该网站
http://www.cityfujisawa.ne.jp/~toko/pic/index.html
作者田中,日本人!
下面上制作过程!
4通道红外遥控器

网址:http://www.oyajin.jp/~toko/pic/0063/index.html

楼主:
3通红外发射机
3通这个方案比较经典,制作基本跟4通差不多,同一样FET管一样可以用N型FET替换!

目前手头3通还缺少摇杆,没有完工,大家见谅!
网址:http://blog.goo.ne.jp/toko0131/e/226e7a0f3233735f5691fd00474f2f13
电路图

嘿嘿,更新红外3通遥控完成图!

楼主:
标准4通红外接收机!
另外还有支持电磁舵的接收机,带电调的接收机等等,大家可以去哪个网站看看!
这个是自己手刻的电路比较粗糙,大家见谅!
网址:http://www.bhabbott.net.nz/decoder.html

红外接收头的信号脚接单片机4脚,电源和负分别接单片机正负就行!

楼主:
中点测试器!
这个玩意说实在的挺有意思!用来检测制作好的红外设备的中点的!
需要一块1602的液晶屏
注意:电路图上的1602的1和2电源正负极脚和我们市面上的1602引脚是反的制作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址:http://blog.goo.ne.jp/toko0131/e/adf727cf3c552f5c4abb58919026c6c9

楼主:
PPM红外转换板,自己有比较顺手的控或者不想动手再弄控的朋友可以用这个!
转换板输入标准的PPM信号,输出就是红外信号,直接支持红外接收机!
该板有JR和FUTAB的2种不同程序!
网址:http://blog.goo.ne.jp/toko0131/e/03a9731bb0e9e03829961c2166e89dda
电路图

做了个更小的红外转发板!

楼主:
微型单向有刷电调!
这个其实可以做的跟小,搭棚的话重量可以控制相当轻!
我是直接用的贴片转直插的转换PCB弄的,比较方便!

网友A:
DING
原件都在哪里买的?

网友:
没杀到花啊,呵呵。

网友:
多图杀猫啊,顶

网友:
这个好啊,学习了自己做小点的遥控,方便携带

网友:
太高深了,俺只能买现成的了

网友:
拜托说一下原件名称和淘宝地址

楼主:
原件主要是PIC12系列和16系列的单片机,其他都是常用原件,电容,电阻等,比较难找的就是4通需要用到的陶瓷谐振器(可能也叫陶瓷晶振),和FET管!
原作者多用的IRLML2502和2SK2961等等,这种FET在淘宝容易买到,因为我的零件全是本地电子市场购得的,所有全部用N型FET进行了替换,目前测试结果是完全可以替换使用!
替换的FET原则是低电压的N型FET即可,电流满足电路要求就行!
可替换的FET有IRFU024N(直插体积中等适合遥控器上替换),IRF530.
电调上面可以用SI2302,贴片的,最大好像是3A电流,应该也能用于红外遥控器!

顺便附上:最新完成的带电调支持电磁舵红外接收机!3通道带有刷电调
http://www.oyajin.jp/~toko/pic/0037/index.html

网友:
你能在说一下4通道红外遥控器所有原件清单吗。还有你的程序拿什么烧写进去的谢了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个还有都需要什么器材也麻烦说一下我是电子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个还有都需要什么器材也麻烦说一下我是电子芒

原件清单完全可以对照电路图看啊,如果你完全是电子盲建议还是了解基本电子知识在制作吧,毕竟对于完全没接触过的人还是由点难度的!
单片机程序需要PIC单片机编程器,淘宝关键词:PIC单片机编程器,大约43元左右!
原件清单如下:
PIC16F84A单片机*1

22uF电解电容(注意电解电容有正负极分别,有横杠标记是负极)*2

0.1uF独石电容*1       0.047uF独石电容*4       4MHZ陶瓷谐振器(陶瓷晶振)*1

78L05稳压三极管*1(78L05三极管引脚向下,平面对自己,引脚左倒右分别为输出,地,输入)

10K电阻*1      220欧电阻*1    10欧电阻*6     LED发光二极管*1

红外发射二极管*18       10K摇杆电位器(SONY PS手柄上可以拆)*2

FET管(场效应管) 可用IRFU024N或IRF530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NG
原件都在哪里买的?

原件均来自本地电子市场!
PIC单片机编程器淘宝购买,价格约43元!

网友C:
单片机要编程。。。。头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要编程。。。。头晕啊

程序都编译成hex放出了,直接烧入并配合正确的电路即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