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动力突然丢失,2秒后又恢复

楼主(2012-05-05):
刚飞完一块电,普通的航线飞行,电调有点烫,休息2分钟后,电调不烫,但还是有点热,通电后启动,刚起飞悬停就没动力了,然后落地,马上来回推下油门没反映,过了2秒又好了,断电期间没听见电调自检的声音(亚拓35X),切上空模式,一块电航线飞完也没事,大家帮忙分析下,是接触不良还是过热保护?还是别的?隐患啊。

网友:
是不是齿轮咬合太紧?

楼主:
机器状态很好,不用考虑机械问题

网友:
插头松了吧

网友:
看看连线有没有被侧板磨断,电机是否缺相,T插是否氧化

网友:
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悬停模式螺距和油门曲线配合不好,螺距太大,油门太小

楼主:
恩还有不?回头看看楼上各位的建议

网友:
估计最大肯是插头松动,仔细检查所有插头,包括接收机的

网友:
我估计是电机插头焊接不良,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你可以重新焊一下!

网友:
发射接收是什么,可能是信号上出的问题

网友A:
我以前也试过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是电调不稳定的问题。现在天气热了,我已经把它外置到侧板了,至今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试过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是电调不稳定的问题。现在天气热了,我已经把它外置到侧板了,至今没出现过问题。

电调是外置的呵呵,看来要全面检查了

网友:
觉得有点怪,2秒之后就正常了,估计是虚焊、T头接触不良等的可能不大~
很怀疑电调和接收问题!

楼主:
我也怀疑是电调有什么问题,但接受我想没什么问题,JR原装接收,看看插头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过  电调香蕉头虚焊

网友:
曾经有过,电调保护
修改设置后就好了

网友:
看看所有舵机线是不是有磨损,短路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缺相,或者失控

网友B:
电机和电调间接头有虚焊 发热后不稳定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电调间接头有虚焊 发热后不稳定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恩,我也同意这,首先先看下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