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电机,请教!(图)

楼主(2012-05-05):
三线电调25A,能不能跟两线电机连接正常使用啊,如果能,怎么接呢?肯请大侠指教!

网友:
LZ你这是有刷电机吧!这电调是无刷的咋么配的上嘛!

网友:
有刷电机怎么可能配的上无刷的电调呢

网友:
买 个无刷吧,如2040也就六十多。

楼主:
我倒是想买电机电调啊,可惜没米啊!

楼主:
哪位大哥发发慈悲,送小弟一个呗!

网友:
你把那个无刷电调给我,我给你换个有刷电调就是了

网友:
我和你换无刷电调  嘿嘿 你的无刷电调是输出交流电的 不能供给以直流电工作的直流有刷电的机

网友:
接上去也不会转的,根本不配套,就好比汽油车加柴油一样!有刷的要买有刷电调!注意电压!有低压的8.4V以下的 有高压的16V以下的! 区别很大!建议买高压的!

网友:
这是一道难题啊。

网友:
问倒了所有大侠

楼主:
妈呀,难度大了去了!换电机吧,在网上买了B2040   kv2604的无刷电机,在家坐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