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2s 疑问

楼主(2012-05-05):
刚刚入了X612S,应为还没有购买电源,就用家里的一个老的笔记本电源做了临时供电。这里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
我的这个电源是dell的65w电源,表明的电压19.5v,最大电流3.34A。用这个设备供电,X612S最大可以开到多大的电流给电池充电?
这个电源我在接线的时候是使用了线材外面的两个线作为19.5V的供电的。最里面那个应该是电脑用于适配器检测使用的,不知道这个接法是不是对的?
我手头有2S的850mah的电池,但是设定里面是没有850mah的设定的,应该设定多少合适?
另外还有300mah和200mah的mcpx电池,使用一拖三线,能不能同时充电还是必须300mah的一起,200mah的一起冲?

网友:
65W的电源可以多大电流冲,还要看冲什么电池,冲LIPO 2S就是 65/(2x4.2)=7.7A,冲3S就是65/(3X4.2)=5A
850mah的电池可以设900,没影响。
300和200mah的电池要分开冲

网友:
LZ你搞个二手电脑电源改一下,很省钱

网友:
建议赶紧入手个大点的电源爽充

网友A:
x612s是仿国外的一个充电器,最垃圾的东西,还贵,买它这是脑残。价格贵还不是中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推荐一款充电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说话很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回复,试着用4A冲了一下,电源温度也就和用电脑时差不多,可以接受,先用着了,等有合适电源再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x612s是仿国外的一个充电器,最垃圾的东西,还贵,买它这是脑残。价格贵还不是中文

这位模友,说话要有理有据才能让人信服,你从哪里看出我们充电器是仿国外的,仿的那一款,指出来让大家信服。
且不论你是何来路,何居心,看看注册日期,没必要弄个马甲做缩头乌龟。
先是在旺旺一上来就乱喷,被我们拉黑,又换了一个帐号在旺旺上喷,正确的批评建议我们可以接受,无理由的乱喷只会让大家觉得你是唐氏筛查的漏网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x612s是仿国外的一个充电器,最垃圾的东西,还贵,买它这是脑残。价格贵还不是中文

通常这种人只有二种:1、竟争者;2:脑残者;3:心理失衡者;4:神经短路者;5:…………
反正不是一个正常玩模型的人。

网友:
正在用X612S.真心感觉不错 。

网友:
引用 网友A:
x612s是仿国外的一个充电器,最垃圾的东西,还贵,买它这是脑残。价格贵还不是中文

这段话目前在国内还是有人信的,虽然除了“不是中文”其余都是胡说,可能X612S做的很好了,敌人只好用这种最低级的方式来攻击

网友C:
我的X612S在路上啦,东西还没到手,但就目前比较了一下,在这个价位里X612S性价比最高了,A6精度高,但是加了保姆就贵了。所以还是买这X612s,至于是不是仿国外的,我觉得maxpro做了这么久了,应该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那位说话很冲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证据是仿的哪一款,要是仿的,别人的价格是多少啊,要是能卖500块一台,估计早就卖火了。 说实话 要是maxpro能防个PL8 而且只卖一半的价钱,那我绝对支持maxpro。

网友:
说真的,仿出pl8,即使一样的价格我也选maxpro,售后不能比啊,我五胞胎充电不准,反映了,马上就半价换购612s,国内有这样的厂商是魔友的福分啊

网友:
x612s我已经使用了100多小时,130ah以上,其它不去评论,单从服务和质量上评价,我就给一个字“赞”!

网友:
除了不是中文外其它都做得很好

网友:
612的功率,这个价已经很不错了,我用了2个多月,没任何问题,厂家负责、积极,支持maxpro,如果再买还买maxpro。

网友:
除了不是中文外其它都做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x612s是仿国外的一个充电器,最垃圾的东西,还贵,买它这是脑残。价格贵还不是中文

价格贵吧?买不起吧?不认识英文吧?有本事你仿个中文的我看看!

网友:
从去年的10月底就开始用X612至今,经过几次固件的升级,目前感觉非常好,充电精度不比720I差(没有PL8,不能比较)。重要的是体积非常小,平衡效果好,充电速度快,这几个优点在,你还想要什么?。哥们目前主飞500,用20A 的A123电池做外场电,个鸟东西非常重,幸亏612轻、小,12A的充电电流也够用,3300的电池基本8分钟就充满一块。还有个国外产品比不上的巨大优点:售后!比如PL8出问题,你联系厂家试试,看会不会鸟你(论坛已经有先例)。。。。。。。。612有问题,在这儿吼一声,立马有人帮你。

楼主:
非常赞同。720i,pl8,确实不错,但那些能力我也用不上,而且价格贵。612s刚好合适,而且有良好的售后,我就冲这个买的。

网友:
奇怪,这个级别的充电器都能买了,为什么不配个300W以上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X612S在路上啦,东西还没到手,但就目前比较了一下,在这个价位里X612S性价比最高了,A6精度高,但是加了保姆就贵了。所以还是买这X612s,至于是不是仿国外的,我觉得maxpro做了这么久了,应该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

X612s的精度不会比市场上同类产品差
MAXPRO 的所有产品都是自己研发,同时我们尽所能提供最好的售后服务支持!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问一下 x612是17V才能300W  那么外场用车的电瓶 能达到12A的充点电流么

网友:
看你充多少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x612是17V才能300W  那么外场用车的电瓶 能达到12A的充点电流么

可以达到12A电流,但是受限于最大输出200W。

网友:
回复 网友F:

6S电池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没明白 200W不是达不到12A电流么 我充6S 26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 没明白 200W不是达不到12A电流么 我充6S 2600的

之前你没说几S电池,电瓶12V输入,我说最大可以12A受限于200W没错
4S电池以下就可以用到12A,6S电池8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x612是17V才能300W  那么外场用车的电瓶 能达到12A的充点电流么

一直在用  车上电瓶充电的话 6S 8-9a的电流

网友:
关键是冲3300ma的电池8-9a要冲多少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