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飞越450,流水账!附爽飞处男秀,撒点鲜花、掌声@@

楼主(2012-05-05):
【2012-6-8 追问】:今晚在换陀螺仪把浩玛特HB730换成GP780,换的过程中电机线都是插上的,但是
我已经在控里设置了油门锁定为-20%,且油门锁定开关确定已经打开,但是中途我正在查资料的时候,
突然电机自动“猛”转了一秒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油门锁定值设定错误??
之前也发生过一次,幸好两次都没打到人,但是前一次我以为是我碰到了什么,但是这次确定我什么都
没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下次打到人就不得了了⊙﹏⊙b
!【已解,原因是DEVO10遥控器质量问题导
致丢失信号造成短暂失控,遥控器升级到最新程序即可解决】

【2012-6-5 追问】:仔细看了一下视频里面“滴滴滴……”的电显报警声,我设置的报警为单片3.7V,
大概只有两分多钟就叫
,最终飞到电池无力后看了一下电显是单片3.2V,总电压9点多,如果按照
单片电压3.7V的防过放标准,那一块电池的飞行时间也太短了,各位你们一般是设置几伏为过放
报警电压呢?我在想3.2V电池无力,为了确保飞行时间最大化,也能确保报警后有足够的时间返回来
降落,设置电显报警电压为3.5V是否可以? 3.5V属于过放还是没有?【贴内已解】

【2012-6-3 泪奔】:通过改动了一下皮传把尾旋搞定了,虽然还是有机尾向右漂移的现象,不过
我已经很泪奔了,今天在老婆、中 国馆的见证下,偶实现了爽飞处男秀,无法掩饰我心中的喜悦,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也感谢偶媳妇的支持~~~~(>_<)~~~~ !
此外下面视频中,起飞还有尾巴右漂,我起飞的时候都需要打点右舵才能对尾飞起来,飞行过程
中也需要一直持续的打点右舵,同时时不时还需要加右舵修正尾巴,视频中时不时风力很大,我
让飞机和风向垂直了,所以出现了机震@@还望大家能继续帮我看看机尾向右漂移如何继续
调机,谢谢!@@
注:视频里面“滴滴滴……”是电显的报警声,我设置的报警为单片3.7V,大概只有三分多钟就叫
了,不过由于首飞的兴奋,直到最后飞到电池无力了,才降下来@@估计又过放了⊙﹏⊙b汗!

【2012-6-2 追问】:今天在家拆掉大桨,加油门,机机稳定不尾旋,装上大桨去试飞,苦恼的机头
左旋(机尾右旋)始终出现无法锁尾,论坛搜了个遍,机机能调的都调过了,专家们,帮兄弟想想
办法,实在没办法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华科尔DEVO10控,控的【陀螺仪设置】里面【位置零】设置为85%(说这是感度设置)
设置为85%时,尾波滑块靠左端不归中。
2、陀螺仪为:浩马特HB730,陀螺仪上两个旋钮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delay】设置为50,
【limit】设置为100。
3、尾舵中立点设置没问题。
请大家帮帮小弟,尾旋不能锁尾的状况已经困扰我几个星期了,想死的心都有了⊙﹏⊙b!

【2012-5-27 18:20炸机】:尾巴右转的问题调了好久终于不转了,但是机身有抖动,估计是金鱼尾
造成
的,还需继续调试,但是今天在楼下离地测试突然控没电了,自动关机,可怜的机机径直往前栽
跟头
架势,虽最后没栽成跟头,但是依旧在地上、台阶边全速旋转并打转,整了一两分钟机机依旧
不停,
把控里面电池全部拔出来等十几秒再装上去启动控,收油门,机机停止,(刚收油门,控又自
动关
机了)这才免遭灭机之祸,免遭伤人之祸!目前视觉上损失大桨、尾桨⊙﹏⊙b!
视频、图片后面补上⊙﹏⊙b!(视频已补上,见下面。媳妇吓呆了,后面机机自毁没拍上@@)

【2012-5-27 13:47追问】:我把感度《常规飞行-50%》从控里默认的50%调到70%,尾巴右转的
更加厉害,而且
发现感度越大,尾桨滑块不回中了,后来我把感度调到1%,依旧有右转,始终锁
不住尾巴,现在机机
除了尾巴右转还有向左前方倾斜,不过先解决尾巴右转的问题,求帮助呀⊙﹏⊙b!
陀螺仪本身设置:LIMIT(尾舵机最大行程量):100;DELAY(锁定模式调整延时量):50

【2012-5-27追问】:机机二次离地测试时(只操作油门杆的情况下),机机一离地一秒后,
尾巴开始向右旋转,我设置过“辅助微调”陀螺仪-4%,离地后有点锁尾,但是舵机靠边了,
且到行程尽头了,不在中立点了,请问各位,还有别的弄法吗?控里有个“陀螺仪设置”,
但是不会设置,有两个可设置项1、《模式-自动设置,手动设置》、2、《常规飞行-50%》
期待指教!!!!!

【2012-5-26追问】:今天在社区楼下装练习架做离地测试,在只操作油门杆的情况下,结果机机
一离地就有右自旋、且向机头左前方倾斜,这应该怎么调节??在
操作左右侧飞时,发现舵向是反的,我在控里“逆转设置”设置了副翼逆转,也无济于事,
现在左侧飞时,左边舵机上顶右边舵机下拉,升降舵不动,右侧飞时,右边舵机上顶左边舵机
下拉,升降舵不动,请问是否正常??该如何调?急等大家指教~~~~(>_<)~~~~
侧飞舵向问题贴内已解,右自旋待解⊙﹏⊙b)

【2012-5-22追问】:有双桨,在家里上电转了一下旋浆(没离地),机身有抖动,同时转速
40%到50%左右会发出明显的“风机”一样的刮风声音(不知此现象是否双桨造成),后重新
检测了一下两个桨的螺距,发现左右两边的大桨分别在油门0%、50%、100%的时候确实螺距有
角度差,请问这应该如何调节?贴内已解)

【2012-5-12欣赏】:上海今天天气风很大,F45也无法携出去,450买回来的电池无T头,无法使用
,只能在家欣赏下自己的调机成果了⊙﹏⊙b!欣赏帖O(∩_∩)O~)

【2012-5-11追问】:红色的T头可有简单、好使的焊接方法?今天下午450调平了,
遥控油门曲线、螺距曲线、舵机行程70%调好了,买了块电池准备明天首飞,却发现没T头,把
调机时使用的固定翼电池上的T头拆下来,准备焊接到新买的电池上,焊了我一个小时才焊上一个脚,
一试,结果发现塑料外壳变形,插不进去,毁了,我郁闷呀⊙﹏⊙b!后来想,死马当作活马医,
试着用钳子扒下铜片,想着先焊好再插进塑料壳,郁闷的是拔不出来,明天的首飞呀,泡汤了⊙﹏⊙b!
贴内已解,终极办法是换100w烙铁,换XT60 T头)

【2012-5-9追问】:首飞前控里是不是只要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我在想油门曲线应该是根据模友提供的参数直接设置的,而螺距曲线应该是在油门曲线设置好之后,
将油门推到最高和最低,测出大桨角度,最低油门大桨多少度、中间大桨为零度,最高油门大桨多少度之后在螺
距曲线里面设置进去就可以了吧?此外,控里面螺距用的是百分比,侧螺距出来的是角度,如何换算?
贴内已解)

【2012-5-8追问】:收的是个二手飞越450,昨天爸连接杆C、D全部拆下来按照说明书的长度
重新调整设定后安装上去,发现十字盘还是不平,用控里的微调还是抛开说明书继续机械
调整?亦或是我自己眼睛有问题??如果将十字盘调平之后(以标准50%油门时大桨与副翼90度
情况下螺距为零度),油门最低和最高调整连杆C使螺距根据模友提供的螺距参一致之后是否就
可以首飞了?模拟器飞稳了,手很痒,怕就怕机械故障没调到位达不到模拟器的稳定,一飞就炸。
正式调机飞越450,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DEVO10里面如何设置?贴内已解)

【1】、调去双桨,四个方向大桨调零度,机械部分是否已经完毕?接下来是否只需要调整遥控器的
油门和螺距曲线?(至于百分之多少油门螺距多少度数是否可以参照模友提供的一些参数直接进行设置?)贴内已解)

【2】、DEVO10在与接收器对频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将油门杆推到最低和最高才能实现对频?
在家里调机,不敢随便推油门@@贴内已解)

【3】、DEVO10里面如何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贴内已解)

2012-6-3爽飞处男秀视频欣赏:

艰难的离地测试视频欣赏:

图片欣赏:
1、450待飞就绪

2、调机花絮,后来我发现调平十字盘有个小窍门,不知道大家是否苟同,
十字盘与主轴中间有个圆球,后来我发现只要调节这个球面四周露出来的
比例差不多,那十字盘就平了@@

3、我把接收器放在这里,下面还特意垫了一块较薄的海绵,应该防震了吧?
不会弄坏了吧?

网友:
DEVO10这真没用过不是中文菜单吗?应该看得懂

网友:
调螺距先把电机线拔了啊。安全第一,没用过10 。楼下的继续。

网友:
 搞清楚螺距和油门的关系,就能理解曲线怎么设置,教不来的,有人手把手的教你差不多。 我说0 50 100 -2  5  10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调。。
螺距基本固定 油门曲线要根据飞机重量 动力系统 来设置,再高级点通过测转速来定油门曲线。

网友:
1、调去双桨,四个方向大桨调零度,机械部分是否已经完毕?   ------记得是油门50%下调的,就可以这么说吧!
接下来是否只需要调整遥控器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至于百分之多少油门螺距多少度数是否可以参照模友提供的一些参数直接进行设置?)
油门曲线
0-40-60-80-100
螺距曲线
-2度   6度   10度

2、DEVO10在与接收器对频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将油门杆推到最低和最高才能实现对频?-----不是
在家里调机,不敢随便推油门@@

3、DEVO10里面如何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这个就要看说明书的,每一个控都有它自己的系统设置方法!

网友:
1、调去双桨,四个方向大桨调零度,机械部分是否已经完毕?   ------记得是油门50%下调的,就可以这么说吧!
接下来是否只需要调整遥控器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至于百分之多少油门螺距多少度数是否可以参照模友提供的一些参数直接进行设置?)
油门曲线
0-40-60-80-100
螺距曲线
-2度   6度   10度
中山熊给的是一般数值,要根据JJ状况具体设置,我的是0  30  40 55  100,螺距一样。
调到这不算完,还要看集体螺距上下是否一致,不一致就要调拉杆。另外,要在默认曲线下保持油门中点时螺距零度才算数的。

2、DEVO10在与接收器对频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将油门杆推到最低和最高才能实现对频?-----不是,你说的是美嘉欣的方法,华的控可以设置固定ID的,对频详见说明书。
在家里调机,不敢随便推油门@@

3、DEVO10里面如何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这个就要看说明书的,每一个控都有它自己的系统设置方法!(中山正解,我的D10在路上,到了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弄

关于调机装机,可以看看我帖子首页的几个键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117

祝LZ早日爽飞,不过一定要多潜水,多思考,注意安全,毕竟450动力和美嘉欣不是一个量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如果调平之后再调拉杆,难道不会影响原来的调平???

2、我今天刚开始扒掉两根电调线接上接收之后,遥控拨动,机机毫无反应,只听见接收“滴-滴-滴-滴……”的响,后来把电调线全部接上去以后也毫无反应,依旧滴滴滴的响,在家没敢像美嘉欣对频一样推油门,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接收光响,机机无反应。

3、因为没有设置过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DEVO10又是新出的控,无资料可查,说明书还是英文的⊙﹏⊙b,控里面有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设置,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把仁兄所述的各参数正确的设置进去

网友:
1、如果调平之后再调拉杆,难道不会影响原来的调平???

调完之后,要再次确认十字盘上中下均平,且中点零螺距,最高最低新手11度就够了。

2、我今天刚开始扒掉两根电调线接上接收之后,遥控拨动,机机毫无反应,只听见接收“滴-滴-滴-滴……”的响,后来把电调线全部接上去以后也毫无反应,依旧滴滴滴的响,在家没敢像美嘉欣对频一样推油门,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接收光响,机机无反应。

声音是电调驱动电机发出的自检声,电调要设置的,至少要校准油门行程,具体请看电调说明书。不要保留美嘉欣的习惯,所有航模都基本用不到的。

3、因为没有设置过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DEVO10又是新出的控,无资料可查,说明书还是英文的⊙﹏⊙b,控里面有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设置,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把仁兄所述的各参数正确的设置进去

D10中文说明书,在花壳儿官网的下 载区就有下 载,你去找找。
不要太懒,善用搜索,仔细读说明书

还是多潜水,多看老帖子~~~

加群189227994交流亦可

网友B:
我也是DEVO 10
第一,不对用频的,开机自己会认接收,后来我用了里面的固定ID,开机很快,一下就认到

双浆的问题我没碰到,主要就是两根连到浆夹的长连杆来调好的,我把两个主浆在水平的时候螺距调到一样双浆就没出现,不过木浆的话时间长了可能会有

螺距和油门我学老羊的,DEVO10一共有4档曲线,你开关拨到哪档就是设置哪档,油门锁定也是一档,我是油门锁定和正常模式设成一样的
油门:L-0  M-65  H-100
螺距:L-2  M-5  H-9

螺距控上写的是百分比,你自己算一下,设置好用螺距尺量一下,不对再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DEVO 10
第一,不对用频的,开机自己会认接收,后来我用了里面的固定ID,开机很快,一下就认到

双浆的问题我没碰到,主要就是两根连到浆夹的长连杆来调好的,我把两个主浆在水平的时候螺距调到一样双浆就没 ...

一般油门锁定应设为-20%,以便在摔机前熄火减少损失,设成和正常一样这开关就没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油门锁定应设为-20%,以便在摔机前熄火减少损失,设成和正常一样这开关就没意义了。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设的和正常一样是为了调试的时候方便,否则油门锁定后舵机会动掉,你说的-20%是锁定时的油门还是把螺距曲线设成-20%的水平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油门锁定应设为-20%,以便在摔机前熄火减少损失,设成和正常一样这开关就没意义了。

电直油门锁定不是设在0吗?-20%是神马意思?另外摔机前开油门锁定有何意义?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直油门锁定不是设在0吗?-20%是神马意思?另外摔机前开油门锁定有何意义?求教

我试过,-5的,是马达不转,0%也是马达不转,一样的,不过LS可能说的是螺距曲线,我没明白,等指导
摔机前的油门锁定可以直接关掉马达的输出,这样旋翼头没有动力,打到东西或者地面的时候减少损失,而且这样时候还是可以操控舵机动作的,可以救一下
如果没门拉杆拉到底也可以关掉马达,不过这时候是负螺距,有时候会更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设的和正常一样是为了调试的时候方便,否则油门锁定后舵机会动掉,你说的-20%是锁定时的油门还是把螺距曲线设成-20%的水平线呢

是我没看仔细,呵呵。锁定的油门设成-20%,因为还要考虑微调达到最低。锁定的螺距可以设成和正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没看仔细,呵呵。锁定的油门设成-20%,因为还要考虑微调达到最低。锁定的螺距可以设成和正常一样

哦,那我试一下,以前-5%感觉和0没区别,所以后来换成了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我没看仔细,呵呵。锁定的油门设成-20%,因为还要考虑微调达到最低。锁定的螺距可以设成和正常一样

个人在真机操作中从未使用过油门锁定开关,因为来不及,而且有时不是收油救机,而是推油门拉高救机,鸡鸡没有偏离水平状态太多的情况下收油救机只能更惨,拉高反而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平出现的问题,油门50%,四个方向大桨调零度时,发现大桨有4度,拧哪几个拉杆调节?我试过拧紧靠后的拉杆,发现无效⊙﹏⊙b。此外,凤凰模拟器真实不?我现在凤凰4模拟器里啥大型油机都可以不炸@@小范围内悬停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个人在真机操作中从未使用过油门锁定开关,因为来不及,而且有时不是收油救机,而是推油门拉高救机,鸡鸡没有偏离水平状态太多的情况下收油救机只能更惨,拉高反而救了

说明你已经不是新手了,炸鸡开油门锁定是对纯新手而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平出现的问题,油门50%,四个方向大桨调零度时,发现大桨有4度,拧哪几个拉杆调节?我试过拧紧靠后的拉杆,发现无效⊙﹏⊙b。此外,凤凰模拟器真实不?我现在凤凰4模拟器里啥大型油机都可以不炸@@小范围内悬停可以

大桨调不平,首先保证A连杆等长,然后调整两根最长的控制大桨螺距的连杆,仔细看看装配图就知道了

模拟器真实不真实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模拟器里没有压力,真机,听声音你就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直油门锁定不是设在0吗?-20%是神马意思?另外摔机前开油门锁定有何意义?求教

油门锁定设置到-20%是考虑到油门微调,如果微调为正油门即使油门在0位置电机也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锁定设置到-20%是考虑到油门微调,如果微调为正油门即使油门在0位置电机也会转

因为从来不动油门微调,所以油门锁定从来就只在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已经不是新手了,炸鸡开油门锁定是对纯新手而言的

本人是入电直4个月的纯新手,而且还总是没有时间飞,就更新了,只是从来就不知道用油门锁定来救机。推油救机也是在多次炸机之后自己琢磨出来的,至今仍保持450出勤率等于炸机率的记录(首飞出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是入电直4个月的纯新手,而且还总是没有时间飞,就更新了,只是从来就不知道用油门锁定来救机。推油救机也是在多次炸机之后自己琢磨出来的,至今仍保持450出勤率等于炸机率的记录(首飞出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本人是入电直4个月的纯新手,而且还总是没有时间飞,就更新了,只是从来就不知道用油门锁定来救机。推油救机也是在多次炸机之后自己琢磨出来的,至今仍保持450出勤率等于炸机率的记录(首飞出外)

老哥,哈哈,-20是用在油门锁定上的。
哈哈哈。熄火开关哦。HOLD.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哈哈,-20是用在油门锁定上的。
哈哈哈。熄火开关哦。HOLD.

我是一直没搞懂油门锁定和熄火开关的区别。看多很多解释,个人以为油门锁定可用于电直和油直,电直锁定于电机停转状态,油直锁定于怠速状态(发动机怠速不熄火,但大桨不转);而熄火开关仅用于油直,直接让发动机熄火停转。至于这两个东东要设在多少数值上,俺只知道油门锁定在电直上设为0让电机停转即可,油直没玩过所以不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的是个二手飞越450,昨天爸连接杆C、D全部拆下来按照说明书的长度
重新调整设定后安装上去,发现十字盘还是不平,用控里的微调还是抛开说明书继续机械
调整?亦或是我自己眼睛有问题??如果将十字盘调平之后(以标准50%油门时大桨与副翼90度
情况下螺距为零度),油门最低和最高调整连杆C使螺距根据模友提供的螺距参一致之后是否就
可以首飞了?模拟器飞稳了,手很痒,怕就怕机械故障没调到位达不到模拟器的稳定,一飞就炸。

网友:
要调平十字盘是一定要断开电机线的,不然不可能调的,具体的怎么调好像都很多人说啦

网友:
收的是个二手飞越450,昨天爸连接杆C、D全部拆下来按照说明书的长度
重新调整设定后安装上去,发现十字盘还是不平,用控里的微调还是抛开说明书继续机械
调整?亦或是我自己眼睛有问题??如果将十字盘调平之后(以标准50%油门时大桨与副翼90度
情况下螺距为零度),油门最低和最高调整连杆C使螺距根据模友提供的螺距参一致之后是否就
可以首飞了?模拟器飞稳了,手很痒,怕就怕机械故障没调到位达不到模拟器的稳定,一飞就炸。

说明书长度只是参考,要以自己的JJ为准
首先进行机械调整,机械调整能解决的问题,不要留给电子,实在调不了才能动用控里的设置
(比如由于舵臂里面齿牙不够精细,怎么换舵臂、怎么装也无法垂直,就要用控微调一下舵机中点)

十字盘是否平,眼睛看不一定准,要用调平器,也叫“水平安放座”,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类似的

机械调好了,控里相关都设置好了,尾巴的中位、机械行程等调好了,即可首飞
新手都手痒,反复确认机械和空的设置都没有问题了,再飞不迟,首次油门慢慢给,装好练习架,离地就收油熟悉油门感,逐步再练习起飞

模拟器飞稳了,问题不大,主要是克服真机的心理压力,首飞离JJ远一些,免得危险
我首飞也是很紧张,只是离地没炸而已,熟悉了之后,就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里不是只要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吗?
我在想油门曲线应该是根据模友提供的参数直接设置的,而螺距曲线应该是在油门曲线设置好之后,将油门推到最低和最低,测出大桨角度,最低油门多少度、中间为零度,最高油门多少度之后在螺距曲线里面设置进去就可以了吧?
此外,控里面螺距用的是百分比,侧螺距出来的是角度,如何换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里不是只要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吗?
我在想油门曲线应该是根据模友提供的参数直接设置的,而螺距曲线应该是在油门曲线设置好之后,将油门推到最低和最低,测出大桨角度,最低油门多少度、中间为零度,最高油门多 ...

相关一些项目,比如感度、报警、大小舵量之类的也要设置,你应该找到中文说明书了吧,没有可以站短,我传给你
油门曲线先按照别人的来,飞过后再调整
螺距先用默认曲线来测量,测准了中位、最高最低之后,在到看控里设置你要的螺距曲线
设置曲线的概念不是让你把度数设置进去,而是把默认的螺距从最低到最高的线性变化改为曲线变化,一般是普通模式最低-2,中点+6,最高11左右;3D模式-11  0  +11

螺距百分比无法换算,只能用螺距尺量的,因为控里无法知道你是多少度~~

网友:
工具很重要。螺距尺一定要买。十字盘调平最好也买个工具辅助调试。调0螺距和舵机臂水平是在油门50%处调的,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里不是只要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吗?
我在想油门曲线应该是根据模友提供的参数直接设置的,而螺距曲线应该是在油门曲线设置好之后,将油门推到最低和最低,测出大桨角度,最低油门多少度、中间为零度,最高油门多 ...

先使用默认油门曲线,即直线状态。调整前拔掉电机线。
调螺距不是调百分比,进入螺距曲线界面,选择舵机锁定为否,选择最低点,应该是-L吧,好像,油门也放最低点,调整此点的螺距数值,舵机会跟着转动,直至调整到此处的螺距为-2度。
再将油门推至50%,选择螺距调整点至M,同上法调整螺距至5度。
再将油门推至100%。选择调整点H,调整螺距至10
度。

保存退出,基本Ok

网友:
DEVO10在系统菜单里的语言语言设置里可选出中文菜单,在功能菜单里可进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

网友:
连杆不会完全一样的,因为舵机的中立位上舵臂后就有误差了,最后有那个套在主轴上调水平的工具

网友:
如果前面调的差不多了,螺距典线很好调的
如果你最大是+10,最小是-10的话
那50%就是0度 每5%就是1度的螺距,调好实测一下,有误差再微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明显潜水功力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螺距设置好像明白了,也就是说首先按照模友的参数设置好常规飞行的油门曲线之后,进入螺距曲线设置,将油门推到最低,调整最低点螺距输出值,直到大桨测出来-2度为止,如此便完成了最低螺距的曲线点设置,同理将油门输出调至50%后,调整螺距中点输出值为5度,将油门输出调至100%后,调整螺距最大点输出值为10度,如此便完成了整个螺距曲线的设置,是这样理解的吧?
控里的螺距曲线不是拿来直接去去设置的,而是用来辅助油门在一定百分比的情况下调整实现实际大桨与油门的角度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文说明书找到了@@感度、大小舵量的设置,目的是不是仅仅是使得打舵的灵敏度降低而使在常规飞行的时候能操作更加柔和?如果是这样,除了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在不做其他设置的情况下是否也可以首飞?我想只要不影响可控的平衡飞行,首飞不炸,慢慢感受再调机是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螺距设置好像明白了,也就是说首先按照模友的参数设置好常规飞行的油门曲线之后,进入螺距曲线设置,将油门推到最低,调整最低点螺距输出值,直到大桨测出来-2度为止,如此便完成了最低螺距的曲线点设置,同理 ...

没错。
调好后,不要去动螺距百分比,可以去调整油门曲线,调整到中点附近可以实现悬停。不过这个不调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文说明书找到了@@感度、大小舵量的设置,目的是不是仅仅是使得打舵的灵敏度降低而使在常规飞行的时候能操作更加柔和?如果是这样,除了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在不做其他设置的情况下是否也可以首飞?我想只要不影响可 ...

舵量设置小点,70%左右,免得紧张打舵过大快速跑偏,舵量设置30%指数曲线,会感觉好些,其它的基本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5-9追问:首飞前控里是不是只要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我在想油门曲线应该是根据模友提供的参数直接设置的,而螺距曲线应该是在油门曲线设置好之后,
将油门推到最高和最低,测出大桨角度,最低油门大桨多少 ...

建议拔掉电机线在idle模式下调螺距,一条对角线,调整连杆使得曲线低点(油门杆低点)对应-11度螺距,曲线中点(油门杆中点)对应0度螺距,曲线高点(油门杆高点)对应+11度螺距,然后设normal螺距曲线,在对角线的基础上设,假如对角线低中高点的数值分别为-100 0 +100,把低点数值提高到约-40左右,中点不动,高点数值降低到+85左右,使得normal状态下螺距对应油门杆低中高位置分别为-3 0 +9左右即可,这样以后切到idle时油门中点附近的螺距不会变化,容易适应一点
normal状态的油门曲线设为0 (40)( 60) 75 100即可,括号中的数字飞起来后按需要调整即可,normal油门曲线最高点也可以设低一点,反正用不到全油门。

网友:
哇~~~lz上450了呀!!恭喜呀

网友:
这样搞很麻烦!最好是加个热心老鸟或群在聊天工具里再问会快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加了一个上海的群,里面都是在胡扯,满屏飘的是齐B裙女,没一个谈模届大事的⊙﹏⊙b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本来准备明天首飞的,今天下午450调平了,遥控油门曲线、螺距曲线、舵机行程70%调好了,买了块电池准备明天首飞,却发现没T头,把调机时使用的固定翼电池上的T头拆下来,准备焊接到新买的电池上,焊了我一个小时才焊上一个脚,一试,结果发现塑料外壳变形,插不进去,毁了,我郁闷呀⊙﹏⊙b!后来想,死马当作活马医,试着用钳子扒下铜片,想着先焊好再插进塑料壳,郁闷的是拔不出来,明天的首飞呀,泡汤了⊙﹏⊙b!
红色的T头可有简单、好使的焊接方法?
工具:仅40W烙铁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2-5-11追问】:红色的T头可有简单、好使的焊接方法?今天下午450调平了,
遥控油门曲线、螺距曲线、舵机行程70%调好了,买了块电池准备明天首飞,却发现没T头,把
调机时使用的固定翼电池上的T头拆下来,准备 ...

你买的什么电池不带T头的?你说的是电调没有T头吧~~~~

焊接T头,准备一块小木板,钻两个眼T头插进去(你有虎钳也行,反正解放手)
先用锉刀或砂纸加工焊接面,上松香或焊锡膏,然后用烙铁给焊接面和线头挂锡,之后把线对好位置,烙铁多粘点锡凑上去,全部焊锡都融化焊点饱满时拿开烙铁,吹气助冷却即可
焊之前别忘了先把线这边套好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什么电池不带T头的?你说的是电调没有T头吧~~~~

焊接T头,准备一块小木板,钻两个眼T头插进去(你有虎钳也行,反正解放手)
先用锉刀或砂纸加工焊接面,上松香或焊锡膏,然后用烙铁给焊接面和线头挂锡 ...

我买的是电池,淘宝买的,原本买的老虎牌,后来发过来的电池无商标,就是一个热蓝色的
电池,也无魔术贴,问店家之后说这个电池比老虎牌电池要好,⊙﹏⊙b!
我的焊接流程跟你说的基本一样,T头和电池线都粘上焊锡,然后电池线压在T头上,
烙铁压在电池线上,等上下焊锡都化了之后移开洛铁头,结果T头塑料壳烫坏了,感觉不太容易:
1、洛铁头一拿开,焊锡粘在洛铁头上或者焊锡跟圆珠一样滚下T头焊接面
2、T头或电池线头先粘上助焊膏之后,再用焊锡去粘,根本沾不上。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焊锡有问题,正常的话,很容易粘到焊接面上了
换好点的那种很细的带松香的焊锡丝试试

另外,40w的烙铁小了点,所以把塑料烫化了,60w以上的,一下子就可以焊好,塑料那边还没等导热过去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电池,淘宝买的,原本买的老虎牌,后来发过来的电池无商标,就是一个热蓝色的
电池,也无魔术贴,问店家之后说这个电池比老虎牌电池要好,⊙﹏⊙b!
我的焊接流程跟你说的基本一样,T头和电池线都粘上 ...

T头我也感觉焊起来很烦,焊的时候在T头铜片上不焊的那头包点湿水巾,这样可以让你不用太快塑料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头我也感觉焊起来很烦,焊的时候在T头铜片上不焊的那头包点湿水巾,这样可以让你不用太快塑料变形

像48楼兄弟说的一样,可能我的烙铁瓦数不够,为融化焊锡,烙铁需要长时间贴在T头上导致塑料壳过热烫坏了,
整准备去买一个100W的烙铁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为了试飞还是把拇指和中指烫起了泡⊙﹏⊙b!
在家里上电转了一下旋浆(没离地),机身有抖动,同时转速40%到50%
左右会发出明显的“风机”一样的刮风声音(不知此现象是否双桨造成),后重新检测了一下两个桨的螺距,发现左右两边的大桨分别在油门0%、50%、100%的时候确实螺距有角度差,请问这应该如何调节?

网友:
改焊XT60插头 好焊接 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为了试飞还是把拇指和中指烫起了泡⊙﹏⊙b!
在家里上电转了一下旋浆(没离地),机身有抖动,同时转速40%到50%
左右会发出明显的“风机”一样的刮风声音(不知此现象是否双桨造成),后重新检测了一下两个桨的 ...

调大桨夹那个长连杆

网友:
内容插头用xt60要好焊接很多,更安全。我的早都全部换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在社区楼下装练习架做离地测试,在只操作油门杆的情况下,结果机机
一离地就有缓慢的右自旋、且向机头左前方倾斜,这应该怎么调节??在
操作左右侧飞时,发现舵向是反的,我在控里“逆转设置”设置了副翼逆转,也无济于事,
现在左侧飞时,左边舵机上顶右边舵机下拉,升降舵不动,右侧飞时,右边舵机上顶左边舵机
下拉,升降舵不动,请问是否正常??该如何调?急等指教~~~~(>_<)~~~~

网友I:
左右侧飞反向不要调逆转设置,要调十字盘混控里的副翼通道,例如原来是60%,调到-60%,就是反向了。
左右侧飞时,升降舵是不动的。
缓慢自旋是陀螺仪中立点没有调好,也可能是陀螺仪有温飘,实在不行就调方向微调吧。
机头左前方倾斜,是十字盘不平,调控的副翼和升降微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左右侧飞反向不要调逆转设置,要调十字盘混控里的副翼通道,例如原来是60%,调到-60%,就是反向了。
左右侧飞时,升降舵是不动的。
缓慢自旋是陀螺仪中立点没有调好,也可能是陀螺仪有温飘,实在不行就调方向微调吧 ...

非常感谢你!左右侧飞搞定了,再次感谢!
今天机机二次离地测试时(
只操作油门杆的情况下),机机一离地一秒后,
尾巴开始向右旋转,中立点眼观应该是中立点,我设置过“辅助微调”陀螺仪-4%,离地后有
点锁尾,但是舵机靠边了,
且到行程尽头了,不在中立点了,请问各位,还有别的弄法吗?
控里有个“陀螺仪设置”,
但是不会设置,有两个可设置项1、《模式-自动设置,手动设置》、
2、《常规飞行-50%》
期待指教!!!!!

网友A:
首先要在陀螺上调整好机械中立点和行程,具体看陀螺仪的说明书

控上关于陀螺的设置只是辅助的,尽量不动,一般控上只调整陀螺感度

1、《模式-自动设置,手动设置》这个指的是感度设置,自动就是和飞行模式开关联动,手动就是用控上开关控制。
2、《常规飞行-50%》期待指教!!!!!这个是设置不同飞行模式下感度,不知道你是什么控,不过50%的感度有些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在陀螺上调整好机械中立点和行程,具体看陀螺仪的说明书

控上关于陀螺的设置只是辅助的,尽量不动,一般控上只调整陀螺感度

1、《模式-自动设置,手动设置》这个指的是感度设置,自动就是和飞行模式开关 ...

我是DEVO10的控,中立点视觉上应该差不多了,HB730陀螺仪,我也网上找找说明书看看,

望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
此贴值得收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把感度从控里默认的50%调到70%,尾巴右转的更加厉害,而且发现感度越大,
尾桨滑块不回中了,后来我把感度调到1%,依旧有右转,始终锁不住尾巴,现在机机除了
尾巴右转还有向左前方倾斜,不过先解决尾巴右转的问题,求帮助呀⊙﹏⊙b!

网友:
回复 楼主:

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调节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兄弟,能具体点吗?
具体应该如何调?

网友A:
看陀螺说明书啊/不一样的东西设置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陀螺说明书啊/不一样的东西设置不同的

说明书上没写什么,除了介绍和参数以外,说明书上的陀螺仪舵机方向我也测了是正确的,
机头向左摆动,尾舵舵机摆动方向与打右舵方向相同,其他就是最大行程和锁定模式延时量调整,
我的调整如下:
陀螺仪本身设置:LIMIT(尾舵机最大行程量):100;DELAY(锁定模式调整延时量):50
望继续指教⊙﹏⊙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继续离地测试,发现右旋不那么厉害了,陀螺仪感度4%,出现了震动,估计是金鱼尾
引起的,是否继续增加感度即可消失金鱼尾??我怕又出现右旋⊙﹏⊙b

网友:
楼主迫切需要来我们幼儿园了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陀螺,先要找好中立点,然后测试打满舵尾滑块左右是否撞墙,感度4%肯定不正常,震动不一定是金鱼。也许是装机或双桨的问题。控没电这错误太低级了,每次检查是必须的,你应先设好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陀螺,先要找好中立点,然后测试打满舵尾滑块左右是否撞墙,感度4%肯定不正常,震动不一定是金鱼。也许是装机或双桨的问题。控没电这错误太低级了,每次检查是必须的,你应先设好失控保护!

陀螺仪:浩马特 HB730 感度一般应该是多少呢?震动的问题要真是双桨,这个倒是好调。
包括十字盘没水平都至少知道调法,现在就是陀螺不锁尾,愁死我了⊙﹏⊙b汗
炸鸡视频已补上,媳妇吓傻了,后面自毁视频没拍上O(∩_∩)O~

网友:
这个帖子很不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浩马特 HB730 感度一般应该是多少呢?震动的问题要真是双桨,这个倒是好调。
包括十字盘没水平都至少知道调法,现在就是陀螺不锁尾,愁死我了⊙﹏⊙b汗
炸鸡视频已补上,媳妇吓傻了,后面自毁视频没拍 ...

没用过这个陀螺,一般正常的陀螺感度也要70-80%左右吧~~
感觉你就是陀螺修正方向不对,你看一般是陀螺安装在尾管座上面的,你是装在下面,这不是反的么~~~
应该设置陀螺反向,具体还是看说明书,你这陀螺上应该有一个切换开关吧
如果还是不对,再到控里设置尾舵反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陀螺,一般正常的陀螺感度也要70-80%左右吧~~
感觉你就是陀螺修正方向不对,你看一般是陀螺安装在尾管座上面的,你是装在下面,这不是反的么~~~
应该设置陀螺反向,具体还是看说明书,你这陀螺上应该 ...

修正方向是对的,如果修正方向错误,就会高速打转了吧?且尾桨转向是逆时针转的,此外陀螺感度数值越
大是不是灵敏度越高?我曾设置80%感度的时候,摇杆归中尾波滑块却不自动归中了⊙﹏⊙b

网友K:
lz的控也是devo10?突然没电?我的也是啊,结果再也开不了机。真是惊悚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的控也是devo10?突然没电?我的也是啊,结果再也开不了机。真是惊悚

我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调节的时候不要太死板。以下的方法可以帮你判断陀螺仪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拆除大桨(为了安全,可以把整个主旋翼头都拆掉),正常上电。给一定的油门,不要太高。双手拿起飞机,比如向左转,尾桨螺距变化是否使飞机向右转,是的话,修正方向就是正确的。

另外,锁尾模式,尾舵就是不自动回中的。这是PID控制算法。

另外你要分清楚控上面尾舵反向和陀螺仪修正方向之前的区别,这两个完全是两个概念。

潜水还是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正方向是对的,如果修正方向错误,就会高速打转了吧?且尾桨转向是逆时针转的,此外陀螺感度数值越
大是不是灵敏度越高?我曾设置80%感度的时候,摇杆归中尾波滑块却不自动归中了⊙﹏⊙b

尾桨是往后转的,理论上感度越高锁尾越硬,但过高会因为机身振动导致金鱼尾,所以要设置合适数值
尾波滑块锁尾模式下地面测试时本来就是不回中的,我开始也问过这个问题。
要飞起来看是否能锁住尾,也可以拆掉大桨,地面给油看振动情况和是否可以锁尾
可以锁住了,在装大桨,如果有震动,八成就是双桨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是往后转的,理论上感度越高锁尾越硬,但过高会因为机身振动导致金鱼尾,所以要设置合适数值
尾波滑块锁尾模式下地面测试时本来就是不回中的,我开始也问过这个问题。
要飞起来看是否能锁住尾,也可以拆掉 ...

好像你也用了DEVO10的控,帮我看看我的感度设置是否正确?
今天在家拆掉大桨,加油门,机机稳定不尾旋,装上大桨去试飞,苦恼的机头
左旋(机尾右旋)始终出现无法锁尾,论坛搜了个遍,机机能调的都调过了,专家们,帮兄弟想想
办法,实在没办法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华科尔DEVO10控,控的【陀螺仪设置】里面【位置零】设置为85%(说这是感度设置)
设置为85%时,尾波滑块靠左端不归中。
2、陀螺仪为:浩马特HB730,陀螺仪上两个旋钮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delay】设置为50,
【limit】设置为100。
3、尾舵中立点设置没问题。
请大家帮帮小弟,尾旋不能锁尾的状况已经困扰我几个星期了,想死的心都有了⊙﹏⊙b!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今天调了好久一点反应都没有,今天仔细研读那仅有的一页陀螺仪说明书,好像说hb730陀
螺仪的感度值越小灵敏度越高,而我原来调感度都是往高调,现在调到了85%,不过按照hb730陀螺仪的感度值越小灵敏度越高这样理解的话,我就完全调反了???
一直是无法锁尾,愁死我了⊙﹏⊙b!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是不是尾轴弯了、还有陀螺是不是正反错了、还有皮带跟尾桨有装反吗?我前几天尾轴弯了也锁不到尾!后来换过一根就锁好了!不过有点飘!

网友:
我的普通油门70 60 70  3D 100一条线。所有螺距 0~100,一条线。

楼主:
通过改动了一下皮传把尾旋搞定了,虽然还是有机尾向右漂移的现象,不过
我已经很泪奔了,今天在老婆、中 国馆的见证下,偶实现了爽飞处男秀,无法掩饰我心中的喜悦,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也感谢偶媳妇的支持~~~~(>_<)~~~~ !
此外下面视频中,我时不时需要打舵纠正机尾,还望大家能继续帮我看看机尾向右漂移如何继续
调机,谢谢!@@

网友M:
机机有点小金鱼尾哦,6分多钟留空飞行时间,请问用的啥电池?

网友A:
右漂可能还是感度不够,或中立点不对

网友(2012-06-04):
恭喜LZ。。。看到了当初的自己,没人带的日子很辛苦,飞起来成就感巨大啊。

网友:
楼主要注意安全啊,边上还有小孩乱跑。450的威力对小孩来说就是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机机有点小金鱼尾哦,6分多钟留空飞行时间,请问用的啥电池?

金鱼尾应该是尾巴左右晃动吧??应该没有,因为现在连尾巴都没锁住呀,起飞还有尾巴右漂,
我起飞的时候都需要打点右舵才能对尾飞起来,飞行过程中也需要一直打点右舵,同时时不时
还需要修正尾巴,视频中时不时风力很大,我让飞机和风向垂直了,所以出现了机震@@

网友:
菜鸟成长记,有视频有真相

网友N:
恭喜,我正在蛙跳这个阶段慢慢摸索,一直不敢像楼主一样飞那么高。

楼主:
我觉得飞高点更好控制,也不容易炸鸡,不过从小飞机到大飞机,建议先在地上多推几次油门摇杆习惯450的声音,
不然看到论坛吓人的杀伤力,手都会抖。
稍微飞高点对油门控制不稳的话,也不会一下子砸机,不过飞高一定要在空旷的地方@@。

引用 网友N:
恭喜,我正在蛙跳这个阶段慢慢摸索,一直不敢像楼主一样飞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漂可能还是感度不够,或中立点不对

仔细看了一下视频里面“滴滴滴……”的电显报警声,我设置的报警为单片3.7V,
大概只有两分多钟就叫
,最终飞到电池无力后看了一下电显是单片3.2V,总电压9点多,如果按照
单片电压3.7V的防过放标准,那一块电池的飞行时间也太短了,各位你们一般是设置几伏为过放
报警电压呢?我在想3.2V电池无力,为了确保飞行时间最大化,也能确保报警后有足够的时间返回来
降落,设置电显报警电压为3.5V是否可以? 3.5V属于过放还是没有?

网友:
我3.6,下来3.7

网友:
3.6, 3.5有点过。

网友O:
3.5有点儿低了。不3D5分钟下来3.7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3.5有点儿低了。不3D5分钟下来3.7以上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是飞航线、悬停,新买的电池首飞设置的是3.7V报警,飞了不到两分钟就报警了呢⊙﹏⊙b!
如果设置3.6V报警,我估计飞不了5分钟吧??

楼主:
我换一个头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晚在换陀螺仪把浩玛特HB730换成GP780,换的过程中电机线都是插上的,但是
我已经在控里设置了油门锁定为-20%,且油门锁定开关确定已经打开,但是中途我正在查资料的时候,
突然电机自动“猛”转了一秒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油门锁定值设定错误??
之前也发生过一次,幸好两次都没打到人,但是前一次我以为是我碰到了什么,但是这次确定我什么都
没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下次打到人就不得了了⊙﹏⊙b!

网友:
不错 比我强多了·····

网友A:
带电换设备,危险。开锁定突然转,一怀疑无线路由器干扰,二可能布线不好电调干扰接收,三可能电调有问题,失控是最后考虑的。一定设好失控保护并进行地面关控测试,调机最好拔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换设备,危险。开锁定突然转,一怀疑无线路由器干扰,二可能布线不好电调干扰接收,三可能电调有问题,失控是最后考虑的。一定设好失控保护并进行地面关控测试,调机最好拔线

1、无线路由干扰应该可以排除,因为在外场飞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那时我锁定油门,用手指去碰皮带看是否松动,手指刚离开,突然转动了一下;
2、电调是装在机腹底的,与别的线路没有绕在一起,倒是接受和电调是机底部挡板正反面放的,下次分开试试;
3、考虑到3d的需要,我把油门锁定设定为0%了,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
内容看来可能是电调和接收干扰,锁定0也可以)只要微调没动,-20是确保不转。

网友:
学习,顶帖,等着换头像。

楼主(2012-07-04):
引用 楼主:

1、无线路由干扰应该可以排除,因为在外场飞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那时我锁定油门,用手指去碰皮带看是否松动,手指刚离开,突然转动了一下;
2、电调是装在机腹底的,与别的线路没有绕在一起,倒是接受和电调是 ...

【已解,原因是DEVO10遥控器质量问题导致丢失信号造成短暂失控,遥控器升级到最新程序即可解决】

网友(2013-06-06):
d10的控,顶你下,我现在也在调机,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关一些项目,比如感度、报警、大小舵量之类的也要设置,你应该找到中文说明书了吧,没有可以站短,我 ...

我的也是D10加飞越450   求大神带

网友:
楼主我也是你这个配置,能不能加个好友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