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为什么我的四轴飞起来左右晃,根本不能飞

楼主(2012-05-05):
配置是:dji悟空,在姿态模式下飞起来左右象荡秋千一样,根本飞不得,更不说定位了,这是为什么呢?一般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呀?

网友A:
有炸過機嗎? 我的炸機後出現這個問題, 都送修了.

网友B:
感度过高把.

网友C:
关闭自稳飞起来更有意思~~

网友D:
悟空挡次高啊!“根本不能飞”就麻烦了。

网友E:
WKM关闭自稳那买来干嘛?

楼主:
上次炸过机,但送dji检修了
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感度才100了,我感觉不应是感度的问题,原来130都没问题

网友F:
唐僧念紧箍咒,悟空当然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