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买亚托呢,看我这个教训

楼主(2012-05-05):
当初2600买来套机,拆啊,卖啊,折腾10来天剩下空机电机电调=大楷1300的样儿
后来改无副翼了,旋头卖掉350
主轴承座子改冰人了YT那个卖掉50
现在还剩900,电机电调算300,还剩600,我们在来看看600有些什么东西呢,亚托的十字盘一个,电池座一个,陀螺座一个,尾管座一个,大齿轮一组,侧板板两片,底板平衡翼尾翼各一个,亚托尾波一套,轴传动一套,头罩一个,怎么想这些都值不了600呢
还有亚托的电机座也太薄了炸一下就弯了还拉破了侧板,现在飞机上侧板也换了,电机座子也换冰人了,觉得买亚托不值啊当初还不如买个山机改改效果一样

楼主:
什么时候上图只能以张一张的了

什么时候上图只能以张一张的了

网友:
和楼主同感,还是自己配好

网友:
我入魔也是买的YT450SPORT,现在只剩下下侧板是YT的了。
入上道以后才发现自己组装一架精品山寨比YT的强100配。

网友:
见仁见智吧。

网友:
差不多了,

网友:
飞机是拿来玩的,不是卖的哦,玩的开心就值得啊

网友:
恩,借鉴借鉴!

DIY好~~~~~~~~

网友:
我的换了大桨夹和尾舵机,其它还不换先,今后有得炸

网友:
二手价和一手肯定有差别吧。。。

网友:
谁让 你炸呢 想玩就玩 被怕花钱

网友:
这么看来,买飞越空机算了!

网友:
呵呵,还是自己配正道,doushuoYT精度高,没体验过

网友:
我当初也是两千多买的套机,450SE ,不过比楼主幸运多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细节无任何变化,所有配件无更换,无炸鸡,飞行100个起落内,现在决定做静态了,估计那时候的450SE现在还能像我这样保存完整没有更换任何配件的应该不多了,呵呵

网友:
现在的呀拓就不知,但我四年前买的亚拓450SE GF精度和材料强度都不错,和同期我朋友的山寨机比,精度明显要高,材料强度更是高很多,山寨的铝合金太软了,上螺丝很容易滑牙,山寨机脚架的脚架也很软,用手直接能折弯或板直,我的亚拓450现在还很好飞,也基本上是原装件。

网友A:
我刚自己配了架450pro:冰人大舵机侧板,推力轴承座,260MG,MB,9257,飞越的几样金属件,其他为亚托件。刚装好,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自己配了架450pro:冰人大舵机侧板,推力轴承座,260MG,MB,9257,飞越的几样金属件,其他为亚托件。刚装好,还没试飞

当初也该这样配 折腾

楼主:
当年的GF精度那是没法比的我也飞过,当年的山寨效果跟现在的YTPRO差不多

网友:
450建议配置
冰人或飞越大舵机侧板
260MG
DS8910A+
MINI VBAR PRO版本
450MX
35X+好盈3A独白BEC(两个可以一起放进机头里边)
飞越的头子
亚拓十字盘
ALZ尾管
ALZ一体带推力轴承 主轴痤
尾巴部分用亚拓的
大吃盘部分用亚拓的
主轴用冰人的,

装出来比亚拓的要好用的多

网友:
现在没机的我  只能看看

网友:
自己直接买配件组装。。。。

网友:
亚拓的旋翼头还可以!

网友B:
新手疑问:是不是,干脆单独买零件,飞越的,亚拓的,冰人的,然后自己配一个,会比买套机要效果好??价格会差多少呢?

网友:
入模从亚拓开始,我也是这样。

楼主:
经验告诉我 直接买改装件更划算 效果更好 比如无副翼 YT的旋头都换了

网友:
LZ才知道啊?? 現在的宇宙,買回來不換軸承等於找死。。。

网友:
呵呵,其实山寨也可以越飞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疑问:是不是,干脆单独买零件,飞越的,亚拓的,冰人的,然后自己配一个,会比买套机要效果好??价格会差多少呢?

新手如果潜水不深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搭配,先买套机或空机,等弄熟了,第二架可以自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