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一开就死机了。。。

楼主(2012-05-05):
请教有没有人遇见我这种情况。。。

我的工控机是自己装的, 威盛c3 800的cpu , ddr512内存 。
之前工作都正常,也正常运行过mach3   后来有一段时间没在北京, 就放在那了,最近回来开机都没问题 ,一切正常,就是一打开mach3 就死机。。。
重装了mach3 好几版, 系统也换过了 xp sp1,sp 2 ,sp3,win2000也试过了。就是不行,就连开DriverTest 都死机。。。折腾了好几天了。 求教 这是怎么回事?
对了 并口也用信号发生器软件测试过了 没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前后级的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前后级的地线

感谢楼上2位回复  不过我现在并口没有接东西 电脑的地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和我的一样的主板,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你再换根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的主板,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你再换根内存试试

我还有个256的内存 一会换上试试
请问这个主板bios里有没有什么名堂   要注意设置什么的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主板放电.归零..重设一下就好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我试了大家说的所有方法 , 换电源, 查地线,换内存, 主板放电。结果还是一样 看来得换主板试试了

网友C:
我用IBM, P3,1.8G,内存384,一开MACH3,CPU就100%。你才800,

网友:
那就主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IBM, P3,1.8G,内存384,一开MACH3,CPU就100%。你才800,

我听说过最低的还有用奔腾366的呢:loveliness:

网友:
可能主板久了焊點北橋虛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说过最低的还有用奔腾366的呢:loveliness:

我原用600兆CPU,128兆内存,一直跑的很好,后因内存接触不良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