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450转速很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05):
螺距已经降低试过,还是这样,以前飞起来都不觉得这样。
请问下和电调有不有关系,飞机上唯一没炸过的就是电调了。。

网友A:
估计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B:
那是不是也感觉到动力不足?
会不会是电机问题?

楼主:
电机用的飞越的,具体型号忘记了。电池2块都这样。。。

网友C:
油门行程调过没,电机kv和电机齿搭配是否得当

网友D:
是不是电机出问题了?
还能飞起来?

楼主:
能飞起来啊,以前都是这么KV值和齿轮的,就最近不行了。
难道也要用电脑的替换法,换了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