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被我操死了?!!!!

楼主(2012-05-05):
一开始是电量不足会间歇性出现自旋,貌似陀螺仪不工作了。
后来发现全身隔开几秒抖一下。拿在手里发现,油门开到最大,会间歇抖动很厉害,几乎要挣脱。
再后来就有主电机卡死的样子,减油门就好了。
试验了几次,最后一次发现油门不起作用了,大桨狂转不停,只有拔电池。然后就发现不能对频了。

症状是:无论是先开控还是后开控,插电池,灯闪几下就常亮。

网友:
对不了频?估计会是晶振坏了,飞机上的或遥控上的都有可能。

网友:
复虫兄:

"一开始是电量不足会间歇性出现自旋,貌似陀螺仪不工作了。
后来发现全身隔开几秒抖一下。拿在手里发现,油门开到最大,
会间歇抖动很厉害,几乎要挣脱。"

这可能是平衡杆松了,或有锁扣炸松脱了/炸丢了。
建议:(1)  旋紧平衡杆至仅可顺畅上下摇动。
          (2)  检查,并把所有锁扣按紧扣入球头内。
          (3)  顺手把十字盘也向下按紧(炸机时容易松脱)。

"再后来就有主电机卡死的样子,减油门就好了。"
主电机老化磨损了,换主电机吧。

"试验了几次,最后一次发现油门不起作用了,大桨狂转不停,
只有拔电池。然后就发现不能对频了。"
估计是这个有问题:主电机驱动低导通电阻N-MOSFET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39979455
但更换这个不宜焊接新手。

"症状是:无论是先开控还是后开控,插电池,灯闪几下就常亮。"
如果控没问题,就是16MHZ的晶振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061096553

建议LZ先试做:
(1)  借朋友的V911控测试你的控是否有问题。
(2)  在主板上补焊:
       主尾电机导通电阻、陀螺仪、接收晶振、接收天线。
(3)  如试飞后仍不行,就要更换零件了。

如LZ怕折腾的,可更换主电机和主板,但如买单机就更简单多了。

慰问
陈伯

网友:
911还真的挺折腾的、

260a 好就好在 都把接口做好了

模型这东西的确应该接口对接口,什么东西都要焊 挺累的

网友:
又见陈伯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