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450旋停起来都爱向哪个方向漂移?算做个调查

楼主(2012-05-05):
我的是yt450s,停稳两秒后,基本都是来识始向左侧和后移动。十子盘用调平工具调的,自认为很平。炸过一次,调完后还是这两个方向为主。我所说的是调试的较理想的情况下,不是没调好。而且发现凤凰模拟里的也是爱向左移。亚拓的
电池
容量略大,可以理解为用2200的电飞机头略轻吧。今天把微调略改了一点,先记下了之前的数,呵呵。主要是想看看能不能脱控超过2秒。

网友A:
我的是向左飘,副翼要随时修正。

网友B:
纠结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意义,本来就是要打舵修正的,往哪个方向偏,和重心有关,另外左偏本是正常现象,纠正就是了

楼主:
标题
今天又看到论坛中有人说十子盘平的情况下是左偏点,楼上诸位也这情况,那就确实证明了。我的电调接收都没有放在两侧,也是考虑重心问题。如果在按放设备时考虑到这个现像,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对飞机的稳定性还是有棒帮助的吧。发此贴一是了解是共性还是个别,既是共性那装机时适当注意还是有意义的吧,很新的新手的猜想和拙见。

楼主:
这两天真的就考虑这问题,重心的原因的话,那么很多人的都这样?

网友C:
我的也是向左,和后偏,我一般将电池向前装一下, 但左偏是正常吧?

网友B:
450从理论上讲都是左偏的,装设备的时候可以适当在右边多挂一些
都玩450了,没必要纠结脱控的问题吧,又不是大四通

网友D:
向左侧和后移动。

楼主:
精益求精嘛~~

网友E:
我的是无定向到处乱飘

网友F:
新手弱弱问下,是不是因为尾桨一直在推着直机,所以直机才向左飘的?

网友G:
地效作用,都是左后

网友H:
实际上是由于主旋翼旋转产生的地面效应,都会向左飘的,没有关系啊,不管怎么样控都要不停调整的,想停止都停不了,机欲静而风不止,控来调整是必须的。

楼主:
标题
谢谢诸位,明白了,知道地面照应,但对这个高度低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