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和3K3有多大区别?

楼主(2012-05-05):
中毒很久也盘算很久,基本锁定在2K4和3K3,请问这两者在精度,加工能力,耐用度上,噪音等方面有多少差别?

网友A:
最大差别差了0.9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差别差了0.9k

求教求教啊,各位大大。

网友B:
精度,看你怎么认为了,你要是觉得0.1MM可以接受,那我估计基本还是可能达到的.
加工能力方面,机架是铝的有可能可以小吃刀干干铝,铁的架子可能可以小吃刀干干软的钢,
耐用度,越用可能精度越烂.跑还是可以跑的.
噪音的话,主要来自主轴和振动,XYZ轴运动的噪音还好.
总而言之,干干什么木头工艺品,搞点常用的蜥蜴,画画龙,搞点PVC,写几个字.搞点PCB还可以.其余应用.我看比较悬

网友:
精度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要论加工能力,肯定贵的床好。要要看楼主主要加工什么,主要加工金属类的。啃个钢什么的,越贵越好,越重越好。要是弄个塑料,铝合金什么的。小东西。2.4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5楼,不过我说的是车床,就是坛上拥有量颇大的真牛180和小潘180v。

楼主:
我设想主要是干干铝铜的小件,偶尔可能要干个小铁件,初步的意向是3K3和小潘16v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度,看你怎么认为了,你要是觉得0.1MM可以接受,那我估计基本还是可能达到的.
加工能力方面,机架是铝的有可能可以小吃刀干干铝,铁的架子可能可以小吃刀干干软的钢,
耐用度,越用可能精度越烂.跑还是可以跑的.
噪音的 ...

你知道什么是2K4 和 3k3 不??

不懂别瞎说

这两个都是车床!!!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什么是2K4 和 3k3 不??

不懂别瞎说

这两个都是车床!!!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呵呵,这两个为什么就不能叫2k4和3k3呢?

网友D:
2k4

2k4后悔半辈子  16V 后悔1辈子  个人观点
什么叫高不从 低不就

楼主:
还请用过这两款的大大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4后悔半辈子  16V 后悔1辈子

请问您这两款都用过吗?我主要是用来加工些软金属的小件,但是听说2K4的导轨很软的。

楼主:
地方小啊,没办法。纠结!

网友:
at125

加工小件买AT125去  车铣都有了

网友:
我650元的垃圾床配750瓦三相电机,干钢刷刷的。

网友:
推荐210以上的床

网友D:
呵呵

听人劝  吃饱饭
谁也证明不了2K4  16V有多么不好
但肯定没有 210  250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人劝  吃饱饭
谁也证明不了2K4  16V有多么不好
但肯定没有 210  250 ...好

那是啊,谢谢你的热心解答,这个道理我当然懂,其实选择3k3还有个原因,60kg的重量是一个人能够短距离移动它的上限了,而我可能以后要移动它,这个时候找人恐怕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