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km的问题。自旋

楼主(2012-05-05):
我的WKM每次一飞起来就自旋。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了机架也一样。说说配置:x650V机架。郎宇X2212 天行者20a。wkm飞控。天九
遥控器
。一起飞先是朝后跑。我向前打舵。飞起来之后一直向右自旋,哪位高人帮我看看该怎么解决呢。先在此谢谢论坛XD了

网友:
高人帮我分析下原因呢

网友A:
先逐项检查
1,遥控器的前4个通道中立点是否都为0.主要检查俯仰和旋转.在WKM 调参软件里是否都校准过。
2,逐项检查4个电调,油门是否一致,进角是否一致。
3,逐个电机检查是否垂直与机身平面。
4,检查IMU 安装板四个尼龙柱安装是否到位,IMU安装板是否和机架水平。
嗯暂时只想到这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遥控器我都校准过了。俯仰有一点点跳。我用微调调好了。检查电调的话油门应该是一致的。我也不是很会检查。我都是恢复的默认出场设置。至于电机的话我直接安装在X650机架上。应该不会不垂直吧。安装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其他的话不知道跟感度有没有很大关系呢。之前调很大感度可以摆正一点点自旋的情况,换了机架就默认感度了

网友A:
这个,,如果XA 650机架的机臂和电机座用螺丝上的地方如果碳管上哪个螺丝孔大了,螺丝上上去就会有匡量,电机座会歪的。呵呵。

网友C:
是你的机架电机安装面不垂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都换了机架了。之前那个就是自旋。我把感度调大了。就好点。现在我把机架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检查下电调的油门一致性,最好的方法是 找几个Y线,连起来,练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统一校准下油门行程。然后用电调编程卡看每个电调的进角设置是否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