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四轴第二次试飞

楼主(2012-05-05):
MWC四轴第二次试飞,没开自稳和其它功能飞起来很稳,但是打开自稳却会飘向一边。下面视频是没开自稳的飞行~

网友A:
相机的自稳比飞控的自稳更重要...
我看到快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家小孩拍的,呵呵

网友C:
MWC开自稳漂一边,可以这样处理:
1 不开自稳的情况下,用微调或者子微调调整到理想情况,不要自旋或者跑偏某个方向;
2 锁定,尽量水平的地面上用摇杆校准加速度,然后飞起来观察,再降落锁定,通过加速度微调来修正;
3 不断观察姿态和微调加速度,直到满意为止,PID这里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