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7X-2 套机接收

楼主(2012-05-05):
问问这个控加原厂接收 控制范围在多少

网友A:
空旷地面350米 别人测过后告诉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韩哥了。

网友B:
我正用这个控飞固定翼,没拉过距,关注。。。有一次飞机掉到对面300米的马路上,马路边跟飞场之间有一片很长的围墙大概3米高吧,就没信号了,跑去把飞机捡回来没有墙壁马上就有信号了。

楼主:
嗯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