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遥控器设置的哥们HELP下啊

楼主(2012-05-05):
一直玩飞机,最近打坦克世界才对坦克感兴趣。原本有个恒龙1:24的90坦克,改装时,没用什么专用的坦克混控,而是用2个车用电调直接控制电机遥控器设置成V尾混控。此时,问题出现:
1.车用电调有悲催的刹车功能,怎么用怎么不爽,倒车时必须打2次向后,这个经过心理调节,不算问题了。
2.正是需要大家出主意的,当正车时,左右转向良好,但是倒车时,左右方向是相反的,安装了个V尾混控也一样效果,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是在控上解决的不?

网友:
标题

你想想真车,豹2,m41,99大改也是这样,你心理会不会平衡些……
买坦克模型用的集成电调,就能如你所愿

网友:
V尾混控就是这样的,倒车时左右方向相反。高级控上的混控设置应该可以,没试过,一直都是用坦克专用的电调。

楼主:
终于把遥控器设定好了,解决了倒车反向的绝世问题,太特么复杂了,还要颠倒遥控器操作杆的位置,几乎成美国手了。

楼主:
经过优化,可以通过五次混控设置达到此目的,控为ff9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优化,可以通过五次混控设置达到此目的,控为ff9

有高级控好办事,转向线性比纯v尾好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感觉好多了,原来用V尾好痛苦。逐渐的又对车用电调的刹车功能看不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