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机 特花哨的水星开工!各位兄弟祝我成功吧!

楼主(2012-05-05):
这复飞2个月,做了一架时光鸟,炸烂了一个好小子,觉得比较空虚寂寞。本来看同玩的以为长者飞EPO的F3A很不错准备入手的,结果这几天看到有人玩3D板机,觉得这是个好东东,场地小了也能飞,绝对是我等无车族智能在大明宫玩的人的福音!遂决定做一架玩玩~~

网上找了好些图纸发现水星和CLIK样子不错(我这人太臭美了!其实300  indos都不错,也好做很多)!刚好在论坛上找到水星的PDF图纸!下下来用软件吧图纸部件拆开 ,重新布局、上色。想用3mmKT做成双层的,机翼做成中空有一点翼型的。
今天去喷绘了贴面,才知道原来不是直接喷在板子上的,是要贴上去的,喷好了发现贴面不轻而且还找不到3mm的板,最后决定还是做成5mm单层双面覆膜的。

兄弟们祝我好运,制作成功吧(成功试飞不想了,就我这复飞2个月总共不超过3飞行小时和10模拟器小时的二半吊子,估计自己首飞肯定炸烂)!

今天先晒一下喷绘的贴面!好大好花!看花我的氪金眼睛了!板子要了一整块,骑单车没法带了改天去切成两半搞回来。另外,喷绘花了我快100大洋!!!超支了这个月,后面啥都不能置了,囊中羞涩实在很无奈啊,每月玩模型必须的做预算啊!

吧一个一个部件剪下来

吧一个一个部件剪下来

剪了不少东西 最好一个一个的

剪了不少东西 最好一个一个的

给JR做免费广告了!

给JR做免费广告了!

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剪得时候可以留10-5mm空白

剪得时候可以留10-5mm空白

准备工具

准备工具

准备KT板

准备KT板

本来想揭掉这层减轻重量的,一看不好揭,算了

本来想揭掉这层减轻重量的,一看不好揭,算了

裁一块差不多大小的KT板比划一下,然后一点点撕掉喷绘纸背面的薄膜,一边刮平一边贴。这相机没电了,过程没 ...

裁一块差不多大小的KT板比划一下,然后一点点撕掉喷绘纸背面的薄膜,一边刮平一边贴。这相机没电了,过程没 ...

贴好了准备切割,先试下刀子是否锋利

贴好了准备切割,先试下刀子是否锋利

沿着线慢慢切割

沿着线慢慢切割

也不知是KT不好还是刀子不好还是我手艺不好,不是很工整

也不知是KT不好还是刀子不好还是我手艺不好,不是很工整

到头如果这样切的话就会掉肉出来

到头如果这样切的话就会掉肉出来

切好的机身下半部分

切好的机身下半部分

垂尾部分切斜角

垂尾部分切斜角

用双面胶的方法做合页

用双面胶的方法做合页

这些突起要把表皮揭掉

这些突起要把表皮揭掉

揭起来这样

揭起来这样

方向舵没处理好,双面胶留外面了,用胶带纸贴住

方向舵没处理好,双面胶留外面了,用胶带纸贴住

楼主:
站位!自己沙发一个!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沙发啊!
各位兄弟有经验的麻烦传授下经验啊~~小弟这里谢过了!
方向舵试着折一下看看

刚才掉肉的地方应该先这样切

然后在这样切,就好了

上下半拉拼一起,用纸胶带固定一下

方向舵可以折大约50度,不知道飞3D够不

多余的白边可以切割下折过去再切掉,比较美观。最后用透明胶断断续续贴住就不会开了

随便粘根棍固定下

最失误的就是翻转过来的图也吧字翻转过来了!就说么咋半天看不懂,以为飞机拿反了

网友:
不是吧 。。。喷一个图这么贵啊、

网友:
喷图100元?贵!

网友:
做好在炸吧

楼主:
定的碳杆没回来 机身不好搞了 先把其他零碎做做吧!

翼刀红色一面大概剪下来 贴在KT上,看着排列下节省材料

全部裁好的翼刀

全部裁好的翼刀

背面沿着线整齐的剪下来

背面沿着线整齐的剪下来

对其贴在背面,这才发现全做成一顺顺了!!

对其贴在背面,这才发现全做成一顺顺了!!

全贴好了!太粗心了!

全贴好了!太粗心了!

用多余边角料整个围一圈

用多余边角料整个围一圈

用刀子裁齐

用刀子裁齐

两边都裁整齐就好了

两边都裁整齐就好了

水星只需2个翼刀,这里做了4个

水星只需2个翼刀,这里做了4个

楼主:
喷图我也感觉被宰了~~一平米60块!!
做这东西也是心血来潮,我目前教练机也才刚飞的差不多了,这东西做出来试一把要是好飞就玩玩,实在驾驭不了就挂墙上了,反正颜色鲜艳挂墙上也算艺术品了哈哈

网友:
我也超喜欢自己动手,顶一个,做的还行!机机是很好飞呀 新手玩玩不错的,这东东一摔也就坏了!

楼主:
碳杆啊碳杆~~今天吧剩下的零零碎碎做了吧!

减速板贴上

减速板贴上

裁下来贴上背面

裁下来贴上背面

这个应该是上表面机身支撑

这个应该是上表面机身支撑

既然是支撑就把两边切成斜角

既然是支撑就把两边切成斜角

切好了!!其他尾翼减速板、机身下表面支撑都做好,就不上图了

切好了!!其他尾翼减速板、机身下表面支撑都做好,就不上图了

这个干吗用的?~实在想不通了,知道的告诉我声啊

这个干吗用的?~实在想不通了,知道的告诉我声啊

楼主:
今天碳杆电机终于到了 晚上刚继续

机身部分沿线剪下

机身部分沿线剪下

比划着在KT上画一条线,准备装碳杆

比划着在KT上画一条线,准备装碳杆

刻一条槽子,在碳杆上贴上双面胶

刻一条槽子,在碳杆上贴上双面胶

把碳杆压进槽子里

把碳杆压进槽子里

贴上机腹部分贴纸

贴上机腹部分贴纸

沿线刻下KT板

沿线刻下KT板

机背贴纸,在KT上标记下副翼的位置

机背贴纸,在KT上标记下副翼的位置

吧机腹的副翼刻开,不要刻透了

吧机腹的副翼刻开,不要刻透了

摆开

摆开

刻成斜角

刻成斜角

两边都刻好

两边都刻好

贴上双面胶,比两层KT板厚度稍微宽一点的

贴上双面胶,比两层KT板厚度稍微宽一点的

贴过去

贴过去

撕掉背纸

撕掉背纸

贴上透明胶带,根双面胶一样宽的,刚好把双面胶盖住

贴上透明胶带,根双面胶一样宽的,刚好把双面胶盖住

压实以后活动活动,看看角度

压实以后活动活动,看看角度

贴上背部贴纸,这里忘了拍副翼加强了

贴上背部贴纸,这里忘了拍副翼加强了

机翼前橼刻成槽口

机翼前橼刻成槽口

塞根2mm碳棒进去,用透明胶带拉紧贴住,成圆角

塞根2mm碳棒进去,用透明胶带拉紧贴住,成圆角

网友:
一张喷绘一百元?LZ你亏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后来问了一平方就是二三十块钱的样子**~~被黑宰了一顿!

楼主:
礼拜六差不多完工了 ,中间做的太High了 忘记拍照了!

机身刻孔

机身刻孔

这已经是吧机身与机翼安装好以后了,机身斜撑,要提前把两边割成斜角

这已经是吧机身与机翼安装好以后了,机身斜撑,要提前把两边割成斜角

安装翼刀,懒得拿手按住用纸胶带代劳了

安装翼刀,懒得拿手按住用纸胶带代劳了

两边翼刀安好了以后我用1mm碳杆做了个支撑

两边翼刀安好了以后我用1mm碳杆做了个支撑

下面也做了支撑!其实可以不用了

下面也做了支撑!其实可以不用了

在安装机身的时候对比位置刻一个能装进去副翼舵机的位置直接把舵机装进去,这个舵机提前试好,装进去就不好 ...

在安装机身的时候对比位置刻一个能装进去副翼舵机的位置直接把舵机装进去,这个舵机提前试好,装进去就不好 ...

机头正中间看过去,边角裁的很不好,刀子是手术刀片很新,应该是手工的问题

机头正中间看过去,边角裁的很不好,刀子是手术刀片很新,应该是手工的问题

根据电机和安装座的大小刻掉这部分

根据电机和安装座的大小刻掉这部分

电机就这么装上去了,两层板是为了能隔热,不知道这电机发热怎么样

电机就这么装上去了,两层板是为了能隔热,不知道这电机发热怎么样

电机我直接焊在电调上面了,能轻点,这是提前焊好的哦

电机我直接焊在电调上面了,能轻点,这是提前焊好的哦

副翼舵机和电调的线裁短了,方向舵机和升降舵机线直接换了根长的(不是接的,直接从板子上焊了根长的)

副翼舵机和电调的线裁短了,方向舵机和升降舵机线直接换了根长的(不是接的,直接从板子上焊了根长的)

楼主:
再来

继续

方向舵机

方向舵机

连杆,2mm碳杆截取比摇臂间距短一些那么长,两头用砂纸磨掉外面的一层

连杆,2mm碳杆截取比摇臂间距短一些那么长,两头用砂纸磨掉外面的一层

钢丝+热缩套管,我这热缩套管是光纤熔接用的套管最外面那层,这种收缩比很好而且收缩以后很紧

钢丝+热缩套管,我这热缩套管是光纤熔接用的套管最外面那层,这种收缩比很好而且收缩以后很紧

用打火机烤一下

用打火机烤一下

一头弯曲一下方便调整长度

一头弯曲一下方便调整长度

副翼连杆

副翼连杆

尾翼连杆,用了两个连杆夹头,比较方便,直接把碳杆插进去点上502

尾翼连杆,用了两个连杆夹头,比较方便,直接把碳杆插进去点上502

起落架,我是用4X1碳片+2mm钢丝做的,比较重,可以不用碳片

起落架,我是用4X1碳片+2mm钢丝做的,比较重,可以不用碳片

大概做了个机轮罩造型,碳片贴上贴纸,要是钢丝的话贴纸就不好贴了,会转的

大概做了个机轮罩造型,碳片贴上贴纸,要是钢丝的话贴纸就不好贴了,会转的

尾轮

尾轮

楼主:
还有

再继续

摇臂是按照其他飞机上玻纤摇臂的样子做的,再舵面上刻透、插入、点热熔胶

摇臂是按照其他飞机上玻纤摇臂的样子做的,再舵面上刻透、插入、点热熔胶

剩下比较大但是啥都做不成的余料,做了个台子,方便倒置飞机

剩下比较大但是啥都做不成的余料,做了个台子,方便倒置飞机

这样放着,安装设备之类的就方便了

这样放着,安装设备之类的就方便了

机腹全景

机腹全景

放地上看看

放地上看看

正面来张,感觉螺旋桨大了

正面来张,感觉螺旋桨大了

楼主:
这个做好没有电子称,也不知道多重,估计掂量了下一斤怕是有了 !
带上电用手捏住试了下,吊机是可以的,但是螺旋桨反扭力不小,为此我还专门做了发动机右拉下拉,主要在房子里面再加上完全没经验没敢丢手!
感觉KV980+1047拉力够了就是桨太大,反扭力太大!周末带出去溜溜看,能飞就先当普通固定翼飞飞,不行就算了,反正第一次做这种东西。有机会了把这电机跟我那时光鸟一换,时光鸟用KV980+1047折叠桨应该是可以的。
没发到固定翼区主要是怕献丑,嘿嘿!不知西安有玩这种板机的前辈没有,指点下调试和飞行注意事项啊!小弟在此谢谢了啊

网友:
的确你的喷图太贵了,我做的1.6米KT仓身版的喷图才80元哟,下次有机会到我们兴平来做飞机,价低呀! 大家多多交流哟,很长时间没有飞行了,

网友:
楼上兴平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