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玩玩船模了(原玩航模),自已DIY,向各位大师请教 ...
我想玩玩船模了(原玩航模),自已DIY,向各位大师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2-05-05):
1,船螺旋桨主轴如何防水,(有那几种方法----简单实用)。
2,船螺旋桨沉下水面多深最佳,(或跟船形/速度等有无关联)?
3,在单桨旋转是否像飞机一样用下拉右拉来克服反扭和抬头?
谢!!!

网友A:
 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B:
1、加黄油防水,最好能有轴承,带密封圈的。
2、这个和船型有关
3、反扭一般靠电池压

网友C:
一不小心就走进了沙漠,一望无际啊

网友D:
我在网上看了一种方法还不错 先在油槽里滴蜡 再转动轴 轴与蜡之间要先加黄油 基本就不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