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浆割草的问题

楼主(2012-05-05):
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降落的时候会抬一下尾的,有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十字盘前推的时机
感觉油门下来之后推的效果会慢很多,一直没办法把握推的位置,推太早飞机一下前冲过去了,太晚又没什么效果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450PRO空地上降落,经常尾部选落地割到草
以前用的是轴传,割到铁定扫后伞齿,现在改成了皮带传动
想问一下,原来伞齿做为牺牲品,把力量吸收掉了,现在会是哪个部位吸收呢

网友:
皮带有一定的韧性可以缓冲的!

楼主:
那就是说皮带会自己跳齿??是不是这样备几根皮带就行了??

网友A:
皮带也会咬掉齿的啊

尾轴也会弯的啊

今天下午飞450 尾桨蹭了草地 忽略继续飞 第二块电尾桨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也会咬掉齿的啊

尾轴也会弯的啊

今天下午飞450 尾桨蹭了草地 忽略继续飞 第二块电尾桨射了

我感觉现在我能平安降到地上就不错了,所以有时候没办法选降落的地方,经常尾浆直接插在草坪里,按垂直翼上的泥的位置来看,插的蛮重的

网友B:
尾垂加上个泡沫球或者泡沫块,起缓冲作用。
也可以练习点头降落,能减少点这种现象

网友:
LS说的办法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垂加上个泡沫球或者泡沫块,起缓冲作用。
也可以练习点头降落,能减少点这种现象

降落的姿态我是在练,而且这个只能靠真机练,模拟器上没感觉

不过垂直垂直翼上包东西缓冲我是试过的,没作用,反而垂直翼断了,所以我自己做了加长一点的在用

网友C:
还是找块板吧,起降都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降落的姿态我是在练,而且这个只能靠真机练,模拟器上没感觉

不过垂直垂直翼上包东西缓冲我是试过的,没作用,反而垂直翼断了,所以我自己做了加长一点的在用

你垂尾上包了东西降落时都能把垂尾给弄断啊 您老这降落是直接撞地球吗,模拟器里再好好练练吧

网友B:
那你可以考虑用费桨弄个长尾垂,不过降落狠了,可能连尾管都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考虑用费桨弄个长尾垂,不过降落狠了,可能连尾管都弯掉~~

嗯,这个办法我试试,等大浆废了我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块板吧,起降都方便

起飞我是放在板上起的,不过下降落因为水平有限,目前还是飞到哪进而感觉不行了就要降的,所以割草了

网友:
多练习基本功。

楼主:
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降落的时候会抬一下尾的,有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十字盘前推的时机
感觉油门下来之后推的效果会慢很多,一直没办法把握推的位置,推太早飞机一下前冲过去了,太晚又没什么效果

网友:
熄火降落咯~往前打升降不会冲出去滴~

网友:
降落肯定要擡一下尾巴,
如果剛開始練,可以像固定翼一樣滑行降落(地面要平,防滑膠拆掉)
自己慢慢感覺吧。。。反正是落地前一瞬間給一點方向(不要給大了)然後油門到底負螺距把飛機壓住。

网友:
练模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降落的时候会抬一下尾的,有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十字盘前推的时机
感觉油门下来之后推的效果会慢很多,一直没办法把握推的位置,推太早飞机一下前冲过去了,太晚又没什么效果

450PRO空地 ...
我的经验,对头飞行降落,在身体左侧活着右侧,高度落到小腿位置,副翼尾舵联合转向画弧(转弯技术),到对尾位置,此时高度会降低,几乎接地,果断收油落地,练好了效果不错哟。

网友:
你降落太暴力了,包了海绵球都会把垂尾弄断,多练练吧

网友F:
为什么要在有草的地方降啊?

网友:
我再垂尾尖上搞了一个轮子,从此垂尾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在有草的地方降啊?

因为体力有限,只把起飞点的草割搞掉了,而且水平还没到可以选准降落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垂尾上包了东西降落时都能把垂尾给弄断啊 您老这降落是直接撞地球吗,模拟器里再好好练练吧

有大半的撞击地球的成份,我那时候听到声音一吓,检查了一遍还好只扫了后伞齿断了垂直翼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模拟器里降落没感觉的,只要慢慢收油总能降下来,没有真机降落的那个冲击力大

网友:
我以前也是,经常扫尾桨。后来搞了个冰淇淋的木棍加在尾部碳板上,这样就加长了一点,就不会尾巴着地了

网友G:
标题

多练悬停定点,我现在飞了50起落了,降落可以把脚架控制在A4纸大小的范围内,所以对降落场地要求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练悬停定点,我现在飞了50起落了,降落可以把脚架控制在A4纸大小的范围内,所以对降落场地要求很低了。

呃,因为每降必扫齿的关系,到现在大概才飞了10电,不知道换皮带之后能不能加大练习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经验,对头飞行降落,在身体左侧活着右侧,高度落到小腿位置,副翼尾舵联合转向画弧(转弯技术),到对尾位置,此时高度会降低,几乎接地,果断收油落地,练好了效果不错哟。

这个对于还在悬念挣扎的动物来说,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