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台钻 ZX7025钻铣床肯刚怎么样

楼主(2012-05-05):
想入一台铣床,请高人指点

杭州西湖台钻 ZX7025钻铣床

杭州西湖台钻 ZX7025钻铣床

网友:
越重的就越好 150kg以下基本是玩具

网友:
俺的比那大一倍,啃铁凑合,肯刚的不敢

网友:
那要看你真么用了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我用7016都能啃,进刀量要小

网友:
好机。家用合适之选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Z轴是圆柱呀,将来改CNC可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Z轴是圆柱呀,将来改CNC可以嘛?

好好的东西,

你不觉得改了它是糟践它吗?

有机母机,自己再做一台CNC很难?

网友A(2014-02-09):
朋友,我单位里面就有两台7025,这玩意觉得加工铝还是可以的,但吭钢比较吃力,上次加工钢吃刀深了一点,现在机器工作起来还是抖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单位里面就有两台7025,这玩意觉得加工铝还是可以的,但吭钢比较吃力,上次加工钢吃刀深了一点,现 ...

机器也有记性啊

网友:
估计主轴受伤了,用63mm盘铣刀加工45号钢,好几次皮带打滑,盘铣刀洗不动工件。

网友:
吃刀量的问题吧,啃有什么不好啃的.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只是效率有区别而已。他是不能跟工业机比的,

网友:
我的也是7025,2-3MM的进刀量铣钢还是不错的,但机头一定要锁死,圆柱的比较容易左右摆动,用来钻孔比方柱7045精度高,圆柱的垂直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