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首飞成功,嘿嘿

楼主(2012-05-05):
昨天中午收到的配件,晚上开始装配,今天六点多就起来赶工早餐后就能试飞!试飞的状态很好,只调了一次螺距的拉杆就能脱控5秒了,看来我这个菜鸟的调J水平有所飞跃嘛!哈哈!拍照留念(别是遗照 )
目前手头上就有两台450PRO,全是飞越的机器
练习机:
401+520锁尾 933斜盘 好盈40A+浩马特2838 改了皮带  尾巴用WING全套
对这台机器的要求就是“炸得起 !”基本都是比较亲民的配件
WING的新款尾巴值得推荐基本0虚位,但是尾管固定座小了一点,得自己加工一下!
2838的电机太爆了,得换个齿才行。。。
新机--备机:
520+BLS257锁尾 260斜盘 YT35X+450M 飞越大舵机侧板
对它的要求就是经得起炸。。。选用的比较扎实,至少几个回合下来不会挂掉(挂掉就是大把的RMB )
.
.
两台机器都是外走线了,被接收机限制了没办法,本来练习机是内走线的,飞了几天太蛋痛了还是改了出来样子是难看了一点但是方便嘛!
之前飞的是YT 450 SPORT副翼加了重锤的,现在用PRO就是感觉太灵活了,要熟练操控还得磨合一段时间!除了旋翼头也没感觉到飞越比YT差多少
下回再做报告吧,完!

网友A:
真心觉得布线有点蛋疼~~~
LZ快手,我装机都是慢慢滴装几天的~~
也只有这么一台450,和你的练习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觉得布线有点蛋疼~~~
LZ快手,我装机都是慢慢滴装几天的~~
也只有这么一台450,和你的练习机差不多~~

TDF那硕大的接收和两根天线太难处理了,只有放在外面
搞两台机子出勤率高些,特别我在小县城买点配件得等四-六天。。。

网友:
不如买2个6通的来用。正好放肚子里 7通也行就是有一点点挤

网友:
这些布的
    奇了

网友:
飞跃把尾巴换了,跟亚托就差不多了,据说。

网友:
空机差距不大了,主要是机器的精度差距,要求飞跃买日本机器

网友B:
线布的没得说,wind的尾巴怎么样啊,有机会来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布的没得说,wind的尾巴怎么样啊,有机会来套试试

便宜,实用!
110一整套尾巴了,这价山寨的都买不到,做工相当精致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机老鸟首飞成功不值得高兴!~

当然是新鸟

网友:
顶一顶叶哥。很牛逼。膜拜啊。

网友D:
楼主也是天7啊 天7飞450怎么样

网友D:
天7要走外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是天7啊 天7飞450怎么样

我是天8S,没试过其它控所以没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7要走外线吗

那个8通的接受很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