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2-05-06):
一般无动力主轴都是圆柱体的,轴承座很好加工,前后卡盘装夹后找正就行了,误差最多0.01mm,但是我现在要做一样东西,其中必须要把无动力主轴做成长方体的,请教各位做无动力主轴的兄弟,如何在一个长方体两边掏轴承座呢?长方体两边如何找正呢?

备注:我现在只有20lv铣床和0618(仅有三爪卡盘),并且不想先加工个大圆柱体无动力主轴,再把表面加工成方形。

网友A:
做一把长的镗刀杆,弄两个安装镗刀的安装位。把刀架拆掉,方形工件压在小拖板上。  主轴夹钻头钻孔,然后穿入镗刀杆,刀杆一头用卡盘夹,另一头用顶尖顶。  然后穿入一把镗刀头。镗出一头的轴承座、加工好以后再镗另一头。

另一种是,先做成圆的 ,内外都加工好,然后上铣床,把外面铣成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基本方法和同上面介绍,是从这个坛子里学的。我发了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3583&highlight=%2Bywjianghu要注意的地方:将拖板仔细调整,配合要很紧密。该锁紧的地放锁紧。因为在这种镗的情况下,拖板的受力状况和车削时完全不同的。
              最后的一刀精镗,吃刀尽量小,减少拖板的受力。
              刀子在刀杆上的位置,要设计一下,原则是镗两个轴承位时,大拖板的位置是一样的。

网友:
直接钻个大通孔,两头螺丝安装一组 FK FF丝杆座,里面的轴承位可比外面机加工的好多了

网友:
要精度,建议自己洗床开粗留0.2余量,外协加工磨床抓孔位置

网友:
标题

用圆的无动力轴,做个大的方套子……

网友(2012-10-23):
坐观方形无动力主轴

网友:
要方的用方铁做个座不就得了,还有调节主轴上下的功能。

网友:
会那么容易么

网友:
只能用镗床

网友B:
上车床车一个与轴承外径一样的通孔,再在孔的两端部分别车一个卡簧槽。
还可以在外端车一个大直径的轴承位,在内端车通孔再车一个卡簧槽(我就是这样让人加工的,效果还不错)。方钢一次装卡,加工过程中不能换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车床车一个与轴承外径一样的通孔,再在孔的两端部分别车一个卡簧槽。
还可以在外端车一个大直径的轴承位 ...

这个没看懂,楼主是要一个方形的主轴套,你这个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把长的镗刀杆,弄两个安装镗刀的安装位。把刀架拆掉,方形工件压在小拖板上。  主轴夹钻头钻孔,然后穿 ...

不错的方法 支持下
看过工业机床也有这样干的

网友:
我在东莞看到的方形的无动力主轴,就是车一个通孔,再把端面车好,一头装上成对轴承的丝杆座,一头我猜是单个轴承的丝杆座,这样比较容易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看懂,楼主是要一个方形的主轴套,你这个能加工出来吗?

我已经加工出来了。如图,由于结构所限,我采用的是第1种结构。

网友:
不我做的算不算方刑,一个四方料两面加工轴承位,同心度不超半丝

网友D:
不知我做的算不算方刑,一个四方料两面加工轴承位,同心度不超半丝

网友:
我直接买的直线轴承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我做的算不算方刑,一个四方料两面加工轴承位,同心度不超半丝

关键是你怎么装夹方钢?四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