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淫铂金40a与60a电调怎样定速的?知道的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2012-05-06):
试了一下好淫铂金40a定速,发现不能定速的,定速后转速很慢,基本不能起飞。埃抖1油门80一条直线,埃抖2是90一条直线。都试了,定速后转速基本不能起飞,好淫铂金60a也试了,情况一样。不知道要怎样设定才能达到定速状态。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详细的步骤。谢谢了。

网友A:
看说明书啊。。普通模式定速第一点应该是0吧。不能是一条直线

网友B:
应该选定速2,定速1转速低

楼主:
大家可以说一下详细的步骤吗?我只知道说明书说设置卡第七项选择2或者3是定速,控里面的油门需要60一条直线就可以达到定速。可是我还是没有看到定速,只看到飞机在地上垂死挣扎一样,那转速低的基本不能悬停。

楼主:
说明一下我控里面普通模式油门点是0,25,50,59,59!埃抖1是80一条直线,埃抖2是90一条直线。打埃抖没有看到定速效果。

楼主:
人呢,在哪里?没有人告诉一下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