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电调,改水冷,目前测试结果可行

楼主(2012-05-06):
先上图,主角好盈45A

水管是到水族店买的气管,4mm的(貌似气管也只有一种),在电调散热片上用的4mm钻头钻2排洞,到修理空调的地方买点铜管,也是4mm的,我这边15块钱一米。

洞钻好之后,铜管用细砂纸稍稍磨亮一点,然后穿过散热器就可以了。

从目前测试的结果来看还是很不错的。7.2V镍氢电池,432浆,3650电机,跑完之后,手摸感觉不到电调有发热。

下一步等3S电池到了之后,试下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好啊·····买个小水泵加个小水罐··可以改回到车上了···

楼主:
这个已经有了。。。

网友A:
你这样用,不加水冷一样没问题
我7.4锂电,带550双马达,一样不热,桨是45仿真4叶桨

网友:
这样水冷效果不明显

楼主:
下次我上锂电试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用,不加水冷一样没问题
我7.4锂电,带550双马达,一样不热,桨是45仿真4叶桨

有区别的,一共跑过2次,第一次时没有把水管接上,跑完之后能摸到发热,而且没做盖子只用大透明胶封住,能明显看到水蒸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能带双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