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12-05-06):
求助朋友们怎样把伺服电机两端的树脂打开更换线圈。

网友:
这个应该有接缝处吧

网友:
没有打开过伺服电机,应该不难吧

网友:
我也没拆过,等大侠

网友:
推一下,也想知道。.....

网友:
多来几个部位的照片,拆下所有螺丝。

网友:
刚买的吧,别轻易拆。先让它转了再说。

网友:
线圈没问题的话,别动它。有问题,那就只有火烧树脂,很难

网友:
如果要拆开树脂灌封的地方,基本报废了

网友:
楼上上上正解了,用电烙铁试试

网友:
如果线圈没坏就不要拆了.很难还原.

网友:
我用锤子砸刀片都没有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凯帝是怎么打开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9145

那个是没封装的。封装的线圈你拆得开就报废了

网友:
灌封的拆不了的,好象有溶剂卖的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反正硬拆就会拆坏。

楼主:
我想用航模无刷电调,线圈必须改,转子失磁是好事,转速能提高。